关于侧滑现象的解释...(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2005-07-22):
1.主桨产生的扭矩与尾桨产生的扭矩相抵消(平衡)。
2.蓝色部分形成的(方向)力大于绿色部分的(方向)力。
应该是这样吧?还望各位高手加以指点....

网友A:
我想应该是的。

网友A:
能否理解为:
1.主桨产生的扭矩与尾桨产生的扭矩相抵消(平衡)。
2.蓝色部分形成的(方向)力和尾桨产生的扭矩相抵消。
3。剩余绿色部分的(方向)力使飞机向左。

楼主:
哦,那些有色箭头指的是气流方向,而对飞机的作用力方向应该正好与这些箭头方向相反.....
不知道可不可以解释为:
主旋翼本身产生的旋转气流不会使飞机侧滑,但却产生了使飞机旋转的扭矩,而尾旋的介入虽克服了主桨产生的扭矩,但却打破了主桨稳定(不侧滑)的平衡.... :)

网友B:
走过随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