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刷电调分不分JR和FUTABA匹配呀?

楼主(2005-07-22):
如题,新买的小老鼠电调在FUTABA接收机上无反应,在JR接收机上一切正常,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电调不分吧

网友B:
注意查头方向,换个方向试试.

网友C:
是信号插头的引脚问题,好像针脚的位置fb与jr的不同,改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D:
只要支持标准舵机,那没就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