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047在高速时有抖动

楼主(2005-07-22):
刚到的1047还有GWS的9050和8060

请问为什么1047在高速时有抖动?
我用的是辉盛外转子

网友:
因为1047是专门为低速设计的慢桨``
不适合配KV1500左右的外转子```
即使硬要用```马达也发热不只的``

网友:
可能是桨的问题哦

楼主:
超级模友  在 2005-7-22 11:49 发表:

因为1047是专门为低速设计的慢桨``
不适合配KV1500左右的外转子```
即使硬要用```马达也发热不只的``

我已经改过了,KV在1200~1100之间主要是给9050用的
电池用翼龙8.4

网友:
电机轴可能有点弯了

网友:
szc  在 2005-7-22 11:49 AM 发表:

可能是桨的问题哦

网友:
把桨套在电机轴上,看看浆的静平衡,如果可以,再让电机转起来,看看动平衡,一般来讲,静动平衡没问题,是不会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