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个问题?

楼主(2005-07-22):
求救个问题,新换上去的离合器摩擦皮好紧的,转不动,要转动也是连着发动机一起转,这是正常的吗???谢谢大家!!!!

网友:
来令片和离合器粘贴是否均匀??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调一调稍微好了点,但还是有。所以发动机甚至没有待速....

楼主:
我感觉是不是摩擦皮粘错了面的原因啊?

网友:
把那个摩擦皮卸下来或者削薄一层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肯定不行的,我感觉胶水给多了点

网友:
wanghenan  在 2005-7-22 08:44 PM 发表:

求救个问题,新换上去的离合器摩擦皮好紧的,转不动,要转动也是连着发动机一起转,这是正常的吗???谢谢大家!!!!

肯定不正常,如果是那样,还要离合器干吗?
把你的离合器条取下,刮薄,在沾上,就可以解决了,你是不是用的嘻路宝的摩擦条,他的有点厚,刮薄就行了,离合器和皮条之间的距离在1mm左右!

网友:
不正常 沙恩霍斯特刚换过他有经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