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240只要打开锁尾开关就可以锁尾了吧,我用的是尾无刷

楼主(2005-07-22):
另外听小刀说尾无刷电直用gy240效果不好,我现在打算要买个新的240,如果真的象所说的还不如就用pg-03了,急啊,请详细说说情况~怎么不好?

用pg-03,我看人家飞双无刷嘉宝的录像几乎有锁尾效果,但是我的好像有时加速减速会甩尾,甚至90度之多,可能是没曲线混控的原因,所以我就想买gy240,懒的调曲线了。

各位朋友给个建议换还是不换??我只飞飞悬停的。

网友:
调试得好的直升机,锁尾功能开与不开在飞悬停时,没有什么区别。不要太迷信锁尾,我用GY240,从来就没用过锁尾功能,一直都关着,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功能。呵呵

网友:
楼上的,不是这么说吧,我用过PG03,GY240和GY401

锁头和不锁头的陀螺相差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建议楼主至少用GY240

那么GY240和GY401比较起来,也还是有点差别的,主要体现在走航线和升降高度的时候,用240尾巴还会有一定的偏移,而用401,靠,尾巴动也不动。。。

我现在就用着401,感觉非常好,如果考虑经济的话,240也很不错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要太迷信锁尾,非锁尾不用。非锁尾的陀螺仪并不是不能稳定尾桨,这和锁不锁尾没有太大关系。有锁尾的陀螺仪的确是要好调整一些,几乎不需要怎么调就可以稳定。非锁尾的可能还要调跟轴、ATV等参数,调得好,一样稳!

楼主:
tomye  在 2005-7-22 09:50 PM 发表:

楼上的,不是这么说吧,我用过PG03,GY240和GY401

锁头和不锁头的陀螺相差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建议楼主至少用GY240

那么GY240和GY401比较起来,也还是有点差别的,主要体现在走航线和升降高度的时候, ...

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为什么tomye老是能求到好的401,我也想用啊,就是老求不到
最近买东西多,流血不止啊~

网友:
悬停是没什么区别
航线可是区别大了!用锁尾陀螺飞航线比非锁尾的好飞多了,尤其是有侧风的时候

网友:
我的ms700用的就是双无刷,配的pg03陀螺仪,试过240开启锁尾功能,结果简直没办法用,尾巴疯狂摆动,估计原因是无刷尾电机反应不够快,反而换成PG03,开启遥控器混控,效果很好,不过240使用一般模式估计效果也还可以,但是锁尾功能就没办法用,当然也许换个反应快点的尾电机会好一些!

网友:
vidct  在 2005-7-22 21:53 发表:

我的意思是不要太迷信锁尾,非锁尾不用。非锁尾的陀螺仪并不是不能稳定尾桨,这和锁不锁尾没有太大关系。有锁尾的陀螺仪的确是要好调整一些,几乎不需要怎么调就可以稳定。非锁尾的可能还要调跟轴、ATV等参数,调 ...

老大,和锁尾的陀螺仪没法比稳的,PG03每次需要调节尾混控,而尾混控和环境电池等变化因素会发生变化,比如,你在室外飞,风力不一样了,尾混控就要重调,电池电量不足尾混控就要重调,和青年说的一样,飞悬停可以,但走航线,难就一个字。。。。

楼主:
jait888  在 2005-7-23 08:51 AM 发表:

是滴,我的是2个凤凰10,你可以试一试240锁尾

也许凤凰开了刹车,禁止软启动,这时候锁尾就不会摆了哦,不知道谁试过,我陀螺还没到,3810应该快了

网友:
我以前用240+4VF飞雷鸟,尾巴很稳啊.
如果考虑飞航线的话,上401吧,米少也整个240.
如果只是悬停,PG03也够拉,但起码的整个6通以上的遥控. 用4VF+PG03飞悬停可是要技术啦.

楼主:
呵呵,到电子市场去找找,很多的,买整个坏光驱,唉,我没本事,说破嘴皮才买了一个,还要我10块~听说有人两块拿到的哦~
重量十克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