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ELE的电调和VK电池真棒

楼主(2005-07-22):
刚刚糟受35#接收失控的疯狂打击,今天雷鸟又摔坏了机架,于是拆下绑在上面的电调和舵机,线也都焊下了,修好开始重装,昏沉沉竟把电调的正负接口焊反了,然后想飞一圈,拿起VK电池就往电调上一接,哇,立马白烟汹涌,一下子明白了,伸手拔出,可已过了三四秒了,接口接头早熔的冒泡一团糊了,拔出来两头还依依不舍的挂了一堆粘丝儿,电池奇烫,头一下大了,真是祸不单行,一报销就是一对,沮丧的收拾残局,把接口剪下,用裸线头又接了一下,那电调竟然滴答叫了一声,动动油门竟然还转的挺欢,马上重新按了接头,插上一试,电池电调照样,一点事没有,一直开着低速空转了半小时,一下子服了——这可是正负反接的考验呀!电调是ELE16A那种,VK里电,真是棒

网友:
哥们 不是打击你啊 锂电当时看着没事 其实很可能已经内伤了 最好找个电脑智能充电器接上 检测一下有效电池容量

网友:
楼主,你如果拆过锂电的话,就知道短路的危害有多大了,外面看不来的,里面已经全是泡泡

网友:
我有一组ele电池,掉到水里短路,当时没事,在用几次就很快完蛋了!

网友:
你的电调没烧,只能说明用的管子好或散热好,或者是电池不够好,就这样

网友:
是啊,所以我很不理解有些人竟然用短路测电流的方法来检测锂电,真是佩服啊!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7-23 22:24 发表:

是啊,所以我很不理解有些人竟然用短路测电流的方法来检测锂电,真是佩服啊!

谁这么干啊? 兜里的米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