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05-07-22):
11v的电池通过电调接到接受机上是好多电压4.几伏还是6v?????????

网友:
hyf_lj  在 2005-7-22 11:04 PM 发表:

一般EBC输出是5V

网友:
正常的没有必要用开关
开关反而容易引起漏电过放
我的一块电池板就因为放在飞机上忘了拿下来
过放坏了可惜啊!!!

楼主:
每次我插电池的时候都有点打火 想弄个开关 怕烧了接受和陀螺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有点打火

网友:
一般EBC输出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