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yu82528请进!

楼主(2005-07-23):
与550马达连接后的效果图:

我说的支架就是焊接在这里的:

软轴与马达的连接器

符合你的要求吗?

网友:
这连接的东西不要用。。不好。。我用过了。。。在高速度下。。。这还会产生正动。。。
我觉得就是用哪个380的甲头。甲钢丝。。以电机连接那的去加工一个连接器就可以了。。这样产生的正动会减小很多的。。。。《个人的意见》

网友:
电机和软轴的连接我个人意见 使用手钻的弹簧夹头 软轴可以夹的更紧 用一个螺丝接触面太小影响软轴的寿命 用弹簧夹头和软轴的接触面大

楼主:
关于连接器我已实地试运转过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做得那么哈的同心度,一点都没振动……。fangyu82528 他想用550马达,而那钻夹只能用于380马达……。
翼手龙90:还有一点就是直接用钻夹我做了个试验,感觉用钻夹直接夹有问题——钻夹的外套是黄铜做的,强度不够,外套会裂开……,我现在是将软轴与钻夹焊接起来,用来对付夹力的不足和开裂……

网友:
哦知道了。。。。。这么长时间去什么地方了哦。。没有看见你QQ

楼主:
fangyu82528您看过这图片了吗?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7-26 11:07 发表:

fangyu82528您看过这图片了吗?

不懂兄,谢谢您您做的太棒了

我前两天回北京了,一直没有上网,所以也没有来论坛,今天又到沈阳出差了,所以就能上网了

您说的那个支架的尺寸我现在确定不了,因为 HYDROMITE 这个船我也是第一次做,不知道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好的话会毫不犹豫的放在这船上,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会放在我的ECO上(这些给您打电话的时候都说了 )

这根轴我真是太太太太太喜欢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