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氢电在充电之前必须将电池中的电全放光吗?

楼主(2005-07-23):
请问:氢电在充电之前必须将
电池
中的电全放光吗?

网友A:
有条件的话还是放的好

网友B:
放完的话会损坏电池哦```
就想里电一样```
就好是感觉``电池的动力明显下降就可以充电了```
不要把``电放到完为止``
不然你就可以和``电池说88啦``

网友C:
NIMH电池一般不存在过放电的问题,除非你把电池用小灯泡一类的小电流来年许放到一点亮都没有的程度.LIPO电池不一样。LIPO电池单节电压降到3V以下就很难恢复了。而NIMH电池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NICD,NIMH电池而言所谓放电主要是考虑记性效应的问题.NICD电池记性效应很强,所以一定要用完再充电,NIMH电池记性效应很小。但是也有。所以有条件还是放一下比较好。但是实际上不完全放完电再充电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至于何谓放完电以电压为例:单节电池电压降到1V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哈哈,同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