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C-Connector设置ASSAN电调参数

楼主(2005-07-23):
ASSAN“无刷驱动王”是国产无刷电调中首款可使用PC连接线并通过电脑软件对其工作参数进行设置的无刷电调,透过ASSAN ESC Config软件,还可以对无刷马达进行在线测试。这些功能非常实用,如果您对天书式的设置菜单说明感到一头雾水,那么ASSAN ESC Config的直观性一定会令您记忆深刻。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50723a.htm

网友A:
这种连接线是买电调配的么?

楼主:
连接线可以自己DIY,也可以买原配的,也可以到电脑城订做。电调本身是不带这条线的。

网友B:
有连接线的内部接线图吗?

网友C:
这样设计不错。

网友D:
软件可以免费下载,请到5iMX.com首页查找。
目前还没接线方法,要模友自己研究了,应该很简单。
但是弄错了烧了电调或是烧了电脑,厂家对此不负责哦!

网友E:
调参数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厂家将来会否象凤凰一样,提供通过连接线来升级软件的方式,这样才能保证一次性投资永久升值,这也是凤凰成功的要素之一。
就现在国内厂家的眼光和心胸看来,免费升级的可能性实在渺茫,即使能升级也要收个百八十块的手续费加上来来回回的劳心劳力,所以....我还是用凤凰吧。

网友F:
支持凤凰,如果ASSAN不能解决启动抖动问题,我将不会购买

网友G:
我用的这个没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