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一艘现代级的模型 使用电动 动力,船体用松 ...
我想自己做一艘现代级的模型 使用电动 动力,船体用松木,上层建筑等用桐木等材料是

楼主(2005-07-23):
我想自己做一艘现代级的模型 使用电动 动力,船体用2MM松木,上层建筑等用1MM桐木等材料是否合理

网友A:
打算做多大比例?

网友B:
图纸是网上的吧`那图纸我改过``后来我也停了``不做了`助骨都搞好了`呵呵!
我期待你的DIY过程!

楼主:
为什么不做了呢 说说原因 大概做2M左右的

网友C:
我个人的做船经验,呵呵
龙骨用松木条,肋板用三合板或五合板,龙筋用桐木条,外蒙板用1MM桐木片,方便弯出复杂曲面,内层再垫两层玻璃布加强。
上层建筑我觉得最好用ABS板做。这样做出来美观又结实,美化的时候也方便。
桐木片不做处理的话很吸漆的。

楼主:
哦 原来如此啊 长知识了 再问:做舷梯 散热口 通风盖 各种雷达天线等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如果像5楼这样做的话 船长2M左右强度足够吗

网友C:
用玻璃布的话,强度应该足够了。
上层建筑上的小附件我一般都用ABS板做。天线我用拼装模型的流道加热后拉出来的。
拼装模型里不用的零件也是不错的素材。还有些电子元件,喷漆再稍做加工,也很不错的,呵呵。
象电容器、电阻之类的可以仿气胀式救生筏,三极管可以仿塔康雷达,等等。

网友C:
这是我原来做的客货滚装船,一米八,呵呵

网友D:
我觉得上层建筑用薄铜皮做比较好吧。

楼主:
船 很漂亮啊 请问你有船首部位的制作照片吗 怎么连接会比较好

网友C:
那艘船只有全照,呵呵,不好意思。
这张图你看看。

楼主:
漂亮 肋骨是自己切的吗 用什么木头

网友C:
这张不是我做的船,是在老外网站上找到的,呵呵

网友E:
上层建筑建议用硬卡纸做,做好后涂些502胶水就很硬了,硬卡纸的裁、切都很容易,重量也轻……
涂覆了502后,上漆也不会被卡纸吸入得太多……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