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

楼主(2005-07-23):
请教:JR的设备搭配Futaba的陀螺仪是否能随发射机调整?对陀螺仪性能的发挥是否有影响?谢谢.

网友:
turbo  在 2005-7-23 01:07 PM 发表:

请教:JR的设备搭配Futaba的陀螺仪是否能随发射机调整?对陀螺仪性能的发挥是否有影响?谢谢.
没有任何问题  一样可以调整双感度 性能照样发挥 futaba的陀螺仪人性话比jr的好 不挑剔任何舵机

网友:
要看你的摇控器能不能调感度啊,要不然还不是没用,太低的设备不行的

楼主:
我是想用X-3810搭配GY502+S9254,不知这样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
turbo  在 2005-7-23 03:56 PM 发表:

我是想用X-3810搭配GY502+S9254,不知这样是否可以?谢谢.

怎么不可以呀 很好的配置呀!!!!!!!!!!!!!

楼主:
多谢,多谢!我准备用它们来开始我的3D之路.

网友:
一样用的

网友:
觉得配置GY502不好,我现在的配置就是GY502+S9254,总是有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硬一下头皮买个GY601吧!或者用GY401也不错,以后出售容易!!

网友:
呵呵那你的502怎么办?卖了?我收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