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5-07-23):
我自己配的油,70%甲醇+30%蓖麻油=磨合燃料 75%+25%=标准燃料1
现将二者混合后,用于新
发动机
(GMS 32A)的启动(手启)
为什么我启不燃?.不过有几次差一点点就启燃了.听到发动机发动的声音,但是一下子就停了,我该怎么办啊?再加一点甲醇在里面吗?

网友A:
加点烧鸡(硝基)就会好多了

网友B:
你发动机没调好,副油了。有短时间的运转,但是无法连续运转。再试试你的发动机吧。
你可以先把主油针关死,然后开一圈多几格(3-5),拨桨前再把发动机倒过来把多余的油倒出(不会从进气口滴油为准),同时把排气管也倒一下(经常加油时会从增压管进到排气管一些的,不倒出来发不着),给化油器吸油时注意只要吸进化油器就行,然后点火拨桨,一般都可以启动的。如果不稳定,就把副油针调得尽量副油一点,把风门开大一点发,发动机工作后再慢慢一点一点调回副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