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07-23):
ele 的16A无刷电调 能不能在板子上加几个4410改成16A以上的 哪位大侠给解答一下

网友:
当然。。。如果不考虑保修的话。

网友:
单单4410是不行的,还要4435。
各加6个就可以跑30A了。

楼主:
water  在 2005-7-23 09:32 PM 发表:

单单4410是不行的,还要4435。
各加6个就可以跑30A了。

那么要怎么加呢 能不能具体点 谢谢

网友:
4410就装4410上面呀,4435也同样

网友:
这需要大概多少钱呀?

另外其他电路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
其它电路没问题,零售的要30元左右,要是买到2,3块钱的便宜的管子的话,呵呵,自己算算~

网友:
要注意散热!!!!
加上后驱动电流会增大,但是要达到30A,估计有问题,.........

楼主:
water  在 2005-7-24 03:10 PM 发表:

4410就装4410上面呀,4435也同样

那样的话散热会不会不好

网友:
XQY1972  在 2005-7-25 05:43 PM 发表:

要注意散热!!!!
加上后驱动电流会增大,但是要达到30A,估计有问题,.........

场效应管需要驱动电流么??呵呵
你说响应曲线或者震铃严重我还信,不过PWM就8K,不严重了。
30A的电调不就和这个18A的1样???你弄个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