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450LX的电机可以配其他哪种电机。

楼主(2005-07-23):
问题同上

网友:
好象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华迈的B28系列好象功率不够,飞高的又太重,一直都在找。HACKER的好象非常贵。还是亚拓的性价比较高些!

网友:
iceman  在 2005-7-24 09:53 AM 发表:

好象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华迈的B28系列好象功率不够,飞高的又太重,一直都在找。HACKER的好象非常贵。还是亚拓的性价比较高些!

德国的hacker 有这样的电机吗????我也看过价格是很贵 如果电机质量好 当4--5个亚托的电机用还是值得呀

网友:
圆谎  在 2005-7-23 21:39 发表:

问题同上

建議用原廠所附電機/電調
因以台灣模友的經驗和例子.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HACKER的,在哪个网站上有介绍?
要搭配的电调吗?

网友:
圆谎  在 2005-7-24 14:23 发表:

这两天少睡觉,头晕晕的,连字都会打错。
HACKER的 适合搭配哪种电调呢?
“蓝鸟”版主:
原来的400LF和420LF都空载在高速下:
400LF会有5~6A?
420LF怎么只有2A?
400LF的磁钢为什么比420LF的磁钢多呢?
...

400LF的磁钢多.扭力大.負載當然就大
420LF的磁钢少了400LF一倍.扭力較小.負載當然就小.相對的也可以提高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