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一直摆尾,怎么调也不管用,谁帮我出出主意!(问题解决了,又有新的问题)

楼主(2005-07-23):
我的是450X V2(十字盘以上为金属升级件),GY401,FF9,原来飞的好好的,昨天升级了升降舵联动控制组和XL的双推尾桨距控制组后发现不停的摆尾(尾部快速抖动),遥控器感度降到0都不管用,包括试了前面贴子里说的通过调整第五通道的END point -> +-75% 、把接收机第5通道的感度线拔下来都不管用。关键是以前是好好的,GYRO SENS 的 感度可以设到70% ,现在却怎么都不行。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飞机在上下运动的时候(加大油门上升或收油门下降的过程中)尾巴很安定,一保持在悬停状态过几秒就开始摆尾,还有在地面油门推到将要离地还没离地的时候停几秒种尾巴开始摆动,加油起飞尾巴很稳定,但是保持悬停几秒后又开始摆尾,此时不停加油收油,飞机作上下运动的过程中尾巴一直很稳定,但是一悬停又开始摆尾。真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感觉好像不是感度设置问题,是不是哪里机械故障。

另:更换尾舵机也不管用。

大家帮帮忙吧。急死了!

网友:
双推尾桨距控制组两个固定球头扣的螺丝要松半圈以上

网友:
我也换了双推的尾变距 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呵呵,楼主,我的故障也是这样的,配置也差不多。
你把主电机拆下来,接电空转,看看电机在转动过程中有没有间隙抖动想象。
如果是的话,电机里面的轴承与主轴松动,转动过程中磁钢在里面一晃一晃,转速就忽上忽下了。

网友:
FF9的設定是最麻煩的,
1上下跟軸需關掉
2,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通常第五動開關都設在F,而且開關有時候是反的,建議您開/關試試
3,如果感度線是接再第五動,則感度是在舵機行程做調整,+%  -%都在約65%
4,在GY模式下設定
以上如果沒問題,請檢視
1,尾舵機連桿在打左舵時,連桿是否頂彎了,如果是,請將舵機往前推智不會頂彎為止
2,尾主軸是否彎曲
3,尾懸翼夾座球頭/連桿頭/尾懸翼控制組是否順暢
4,尾舵機中立點及左右行程量是否相同
如果以上也沒問題,建議換顆尾舵機試試,
如果在不行,使出殺手澗,那就是將桿度線拔除,直接在陀機上調整桿度約75%既可,因問題大都出在FF9遙控器設定,FF9在這方面就像走迷宮一樣,有時候真是不敢領教

网友:
检查双推的变距结构是否存在很大的间隙或者有卡的现象。尾横轴是否装在最外面,不能有尾轴突出即可。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查是否是机械故障,然后再看是否为调试问题.
我以前飞小龙时本来好好的,但调了一次双桨后就疯狂摆尾,怎么调都没用,后来发现居然是横轴的螺丝松了,尾桨一长一短当然要摆尾了.

网友:
上述方法都不行的话,建议调节一下401上的尾距行程开关,适量设小一点,另外,延时设置是设在哪里,一般设为100。。。

网友:
感度不要设太大了。还有尾舵机用的舵盘你用的上面靠外的孔还是靠内的孔呢?你试下往里面靠几个孔,情况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应该不是设置问题,原来没有问题呀。而且直接把感度线开关拔掉也不管用(401上是调limit-〉75吧? )
401上的延时也调过,多高也不管用。
还是怀疑是机械故障,因为感觉是阵发性的。开始起飞时没事,一进入悬停2、3秒就开始摆尾了。
我的舵机盘已经在最里面的孔了!
会不会是单向轴承的问题?如何判断?

网友:
呵呵,我的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现在我在遥控器里设了AVCS 60%,401上设延迟为25,如果不设锁尾的时候,还是有点飘移,可能机械中立点还没调好。

楼主:
找到小龙摆尾的原因了,昨天把大齿轮拆下来,让电机空转,发现油门一停在某一固定位置上,电机就发出抖动的声音。不知道电机能不能修呀,这无刷马达的寿命也太短了吧?

楼主:
圆谎  在 2005-7-24 08:15 AM 发表:

呵呵,楼主,我的故障也是这样的,配置也差不多。
你把主电机拆下来,接电空转,看看电机在转动过程中有没有间隙抖动想象。
如果是的话,电机里面的轴承与主轴松动,转动过程中磁钢在里面一晃一晃,转速就忽上忽 ...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不知您是如何处理的?
谢谢!

网友:
换电机轴承。

楼主:
iceman  在 2005-8-1 11:39 AM 发表:

换电机轴承。

工程浩大呀,太复杂了吧?我看了一下,都不知怎么拆,哪里可以帮忙修呀?

网友A:
“jiac”

换电机轴承不是很麻烦,关键要买到这样的轴承,我前面的帖子里有换二个轴承的介绍。
还有,先把电调重新设置一下,看看问题解决了没有。再换轴承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ac”

换电机轴承不是很麻烦,关键要买到这样的轴承,我前面的帖子里有换二个轴承的介绍。
还有,先把电调重新设置一下,看看问题解决了没有。再换轴承也不迟。

还真是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以为是电机的轴承坏了把电机拿到老王那想让他帮我换个轴承,老王看了我的电机说轴承没有问题,于是把我的电机装在他飞机上,一切正常,然后把它的电机装在我的飞机上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结果他帮我把电调重新设置了一下,结果问题居然解决了! 真实搞不懂,另外我最近又有一次发现同样的问题,我仔细听了一下启动时电调报的声音,设置居然和原来不一样了,于是我又重新设置了一下电调,就又正常了,真是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其他人有没有发现同样的问题,电调的参数会跑吗?是不是我的电调有问题了?

另外:我分析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我把马达的接线拔下后调整桨距的时候(经常把油门推上推下的),影响了电调的参数设置?

请高手解惑 !

谢谢!

网友B:
如果我是你,我一开始就直接拿到老王那去了。 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是你,我一开始就直接拿到老王那去了。 省事多了。:)

呵呵,我的机机可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独立装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希望自己研究一下,这样就算请教别人,进步也快一点。调整升级也是一种乐趣呀。你也看见了我虽然飞的不怎么样,小龙除了碳纤机身也算是武装到牙齿了

不过说来惭愧,上周末老王帮我重新调整以后确实比我自己调的稳多了,又从他那学了几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以为是电机的轴承坏了把电机拿到老王那想让他帮我换个轴承,老王看了我的电机说轴承没有问题,于是把我的电机装在他飞机上,一切正常,然后把它的电机装在我的飞机上还是出现了同样的 ...

在开接收机的时候,如果发射机油门在最高点,那么亚拓的电调就进入设置状态,电调的各个参数就和油门的位置相关了。如果油门在最低点,就是正常使用状态。楼主可能是在这时候,进入设置程序而搞乱的。具体设置请参见电调的说明书。

另外说明一点,这时是油门在最高点,而不是油门摇杆在最高点。如果是FUTABA的遥控器,最初的几个通道的设置都是反的,油门摇杆在最高点,其实油门是在最低点,也就进入了电调正常使用状态,这时往下收油门的话,反倒是启动飞机,十分危险!我就碰到过几次,很吓人!

还有就是要注意油门曲线,有次碰见一个飞机,加电后,电调“嘟嘟嘟嘟”的不停叫,动什么都不起作用。看什么都是对的,但其实是油门曲线设乱了,当摇杆在最低点时,油门不是0%,因此电调自动进入保护状态,什么都不做只叫。谈了一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