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过程中的请教,电机,电调,接收机电???????

楼主(2005-07-23):
请教各位同学,安装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电机和电调的联接应如何联,是直接焊在一起还是找个镀金接头插上;接收机电源用锂聚还是原配的那个接收电;主旋头上的浆夹装完后,怎么还能拉出来一些,反正我的是能拉出来一些,不知是否有问题.多谢.等装完后上图.

网友:
电机和电调用镀金接头插连接,接收机电源不用单独供电,用锂聚就可以了

桨夹里的轴承边上缺氧胶,两头的螺丝锁紧,是拉不出来的

楼主:
多谢楼上,可是锂聚的电压是11,而接收电才4.8呀,怎么接呢,能不能有个接线图什么的,谢谢了哈.

网友:
flychen  在 2005-7-24 12:19 AM 发表:

多谢楼上,可是锂聚的电压是11,而接收电才4.8呀,怎么接呢,能不能有个接线图什么的,谢谢了哈.

电调已经给接收机供电的了,不用单独供

网友:
如果接收机用原配置的接收电,只是共接地的话,会不会接收机受电机与电调的干扰更低得多呢?更有利于接收机抗干扰而有利于安全呢?从电子技术理论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的,哪位有示波器的模友测试一下如何?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7-24 at 01:09 ]

网友:
亚托的电机和电调用带的香蕉头接,接收机用电调的接口供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还有一问题,就是主副齿的问题,我的主副齿怎么不太顺滑呢,就是说,把副齿套到主齿上后,用手转动,在180度时总有一卡一卡的感觉,转到180 卡一下,转到180卡一下,是不是单向轴承坏啦,看,这可怎么办,若真是这样,亚托能给个说法吗?

楼主:
呵呵,找到了,多谢楼上.主齿的问题能给解答一下吗?再谢.

网友:
只要能单向转动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套上有异物导致,检查套先。还有大齿内与套接触的的接触面是否光滑。

楼主:
检查是光的,我总觉得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网友:
先装上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