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嘉宝的问题

楼主(2005-07-24):
我的嘉宝现更改为飞达混控,请问大浆,以及尾浆旋转的方向(俯视),先谢谢大家.

网友:
大桨肯定是顺时针, 尾桨需要加电看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
尾桨推动机身顺时针转

楼主:
我快失望了,机子买了快半年了,仍然没有飞起来,是不是自己真的没有能力玩直机呀。
我现在的机子配的是T4VF、飞达混控、9.6V氢电、AKE84P - 竞技性280电机、11T齿轮,飞高6通接受机
JABO原配尾电机。不知道哪位大虾能帮帮我呀?

网友:
我没用过飞达混控, 不过你可以说说具体什么问题和现象,
相信这里不少的朋友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网友:
桃花风云  在 2005-7-24 06:04 PM 发表:

这东西如果像车一样拿到手就能玩不会有那么大吸引力的 好事多磨吧  和泡mm是一个道理 越难搞成功 对自己越是有吸引力 哈哈

老兄的比喻简直太形象了。

楼主:
首先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调双奖,我按照商城里的教的方法调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其次请问:如果使用PE浆后,整个悬翼变后了,装回机子上后,斜盘就动不了了,你们遇到过这中情况吗?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最后,我的机子油门对到最大后,尾电机会狂转,整个机身也是原地打转.

网友:
楼主的设备比我的好多了!
我用原配在家飞得很好啊!

网友:
ynjunlee  在 2005-7-25 20:10 发表:

首先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调双奖,我按照商城里的教的方法调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其次请问:如果使用PE浆后,整个悬翼变后了,装回机子上后,斜盘就动不了了,你们遇到过这中情况吗?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最后,我的机子油门 ...

双桨的调整要细心。你的情况看起来是主电机有问题。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5-7-25 10:23 PM 发表:

双桨的调整要细心。你的情况看起来是主电机有问题。

你认为主电机有什么问题,在转速较高的时候,我看到碳刷处有比较大的弧光.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了,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