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亚拓电调+电机反应慢的原因?

楼主(2005-07-24):
以下是一位朋友买了共享版450XL时遇到情况(QQ里的交谈记录):
原配现象:
1.打油门快的时电机反应慢收油快的时电机收油也慢;
2.电调与电机都是很热的;
3.感觉慢可能多过半秒.

改用配置是ELE电调+B28电机:
1.ELE的电调启动快,打油门快的时电机反应也快,收油快的时电机收油也快.

交叉搭配:
1.好象用ELE的电调倍亚拓的电机用时常常会断电.

电池:都是用ELE的10C 2200MAH的电池

请版主及各位模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我总得那非常不正常,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吧?是否涉及调试问题呢?如是电子设备(包括电池)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个别被抽中了?

网友:
第一检查你的接头  是不是用小了线和插头!!!!2看看是不是可能用了缓启动 可能多数出在线和插头上 看看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7-24 01:15 AM 发表:

第一检查你的接头  是不是用小了线和插头!!!!2看看是不是可能用了缓启动 可能多数出在线和插头上 看看

所说的线和插头是指亚拓原配的线和头吗?如不是的话,可ELE+B28就不会哦!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慢,可能是开了软启动功能,说实在,我也不喜欢亚托电调这个软启动
ELE的电调倍亚拓的电机,设置一下进角试试

网友:
qrdt  在 2005-7-24 01:02 发表:

以下是一位朋友买了共享版450XL时遇到情况(QQ里的交谈记录):
原配现象:
1.打油门快的时电机反应慢收油快的时电机收油也慢;
2.电调与电机都是很热的;
3.感觉慢可能多过半秒.

改用配置是ELE电调+B28电机:

1.金插焊接不良
2.電調設定問題.正常設置應是.無煞車/中進角/高C放電/環啟動或無環啟動(如設定環啟動者.需微推油門.待轉速上來後再推油門才可.如直接將油門推高.可能就會有此種請況發生)因習慣問題.所以我的設定是無環啟動
3.向位器上下不順暢/向位器插銷沒有垂直導致干涉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设置了缓启动功能在实际使用中是比较别扭的,加油后得等一会儿,收油门到底了也得等一会儿才能停。

网友:
w5108hl  在 2005-7-24 09:11 PM 发表:

设置了缓启动功能在实际使用中是比较别扭的,加油后得等一会儿,收油门到底了也得等一会儿才能停。

缓启动不是这样的吧......
应该是从静止启动时有缓的功能,启动后加油、收油就不缓。
否则就不叫缓启动,而叫缓控制了,这如何玩3D?

网友:
楼上的误会了,我说的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推油门后速度不能马上起来,但是用上缓启动会对保护齿轮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