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工业包装的镍氢电池用?

楼主(2005-07-24):
发现FF9发射机的电池太不禁用了,能不能自己用工业包装的电池自己包一个?听说有人做了以后发生过烧遥控器的情况,不太敢用了。
另外,我玩模拟器的时候(Reflex) 用电量也很大,FF9上的红灯兰灯都亮着,是不是发射机的高频头一直在工作,这样正常吗?对发射机有伤害吗?(我模拟器不拉天线。)

网友:
怕烧就包8节好啦,玩模拟器不拉天线最好拔晶体

网友:
RF那个灯就代表高频发射

网友:
可以直接用这种电池替换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532

网友:
dfly  在 2005-7-24 10:26 AM 发表:

可以直接用这种电池替换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532

电池不错,不过插头最好自己换掉,以免插反损坏遥控。

网友:
我把小神蜓遥控器的电池盒换到ff9上用正好, 就是需要换一下插头,
买了8节GP的1300mah镍氢充电电池, 用得很好, 而且换电池很方便。
什么时候觉得容量不够了, 再买8个大容量的电池换上就可以了。

楼主:
每次玩模拟器都要拔天线吗?太麻烦了吧?我听说有的模拟器线一插上高频头就不工作了,是吗?

网友:
保险起见, 我每次玩模拟器都把高频模块拔下来。

网友:
Carolbox的G3 USB就是插上FF9,高频头就不会工作

网友:
CarolBox3.1 USB G2/XTR 二合一的版本,也是不用开发射机电源的,也不用拔发射模块,就可以用。在FF9上,发射模块的灯是不亮的。好象用的还是USB供电,但我发现发射机的电量还是在减少,但减少的慢。
另外,拔发射模块要当心,不要把针碰歪了,经常拔也不好的。
对于开发射机不拉天线的问题,FUTABA的官方回答是不会烧发射模块的。

[ Last edited by hawking on 2005-7-25 at 09:16 ]

网友:
FF9 模拟器插头里面有两针只要短接就可以关掉发射模块,可能楼主买的接口没有注意这点。

楼主:
hawking  在 2005-7-25 09:11 AM 发表:

CarolBox3.1 USB G2/XTR 二合一的版本,也是不用开发射机电源的,也不用拔发射模块,就可以用。在FF9上,发射模块的灯是不亮的。好象用的还是USB供电,但我发现发射机的电量还是在减少,但减少的慢。
另外,拔发 ...

请问有没有G2/G3/XTR三合一的版本?
我有XTR了再买一个G2/XTR二合一版不太划算

另外,我现在的XTR模拟器线能不能改成不用发射机电源的?改错了不会烧发射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