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钕铁硼

楼主(2005-07-24):
钕铁硼永磁材料是以金属间化合物Nd2Fe14B为基础的永磁材料。相对于铸造Al-Ni-Co系永磁材料和铁氧体永磁材料,钕铁硼具有极高的磁能积和矫顽力,可吸起相当于自身重量的640倍的重物。高能量密度的优点使钕铁硼永磁材料在现代工业和电子技术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从而使仪器仪表、电声电机、磁选磁化等设备的小型化、轻量化、薄型化成为可能。
材质特点钕铁硼的优点是性能价格比高,具良好的机械特性,易于切削加工;不足之处在于居里温度点低,温度特性差,且易于粉化腐蚀,必须通过调整其化学成分和采取表面处理方法使之得以改进,才能达到实际应用的要求。
制造工艺钕铁硼的制造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将含有一定配比的原材料如:钕、镝、铁、钴、铌、镨、铝、硼铁等通过中频感应熔炼炉冶炼成合金钢锭,然后破碎制成3~5μm 的粉料,并在磁场中压制成型,成型后的生坯在真空烧结炉中烧结致密并回火时效,这样就得到了具有一定磁性能的永磁体毛坯。毛坯经过磨削、钻孔、切片等加工工序后,再经表面处理就得到了用户所需的钕铁硼成品。
  电机用磁体,在工作过程中气隙长度和体积是变化的,属动态磁路。磁体不但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电枢电动势对其反向退磁的影响。由于工作点是在回复线上往返变化,就使得磁体处于循环退磁状态。这要求我们在做电机磁路设计时,不但要考虑温度变化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动态退磁的附加影响。一般功率型的直流电机,由于电枢效应,其最低工作点大约都在-0.6的地方,此时要求磁体在电机的连续工作温度下B-H曲线仍为直线,如果B-H曲线发生弯曲,磁体就会因电枢效应产生永久性退磁;另外还有对磁体在电机的极限温度下,要求其磁通不可逆损失hirr≤5% .

楼主:
想说的是,不但高温能损坏磁钢,高电压大电流也能损坏磁钢,所以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阿。

网友:
到处都有学问啊。。

网友:
受教了,收藏了先

网友:
高电压大电流也能损坏磁钢?这一点我不太明白,按道理说电压电流不会引起退磁啊.
是不是高压大电流产生高温引起的啊?能详细解答一下吗?THANKS

网友:
感觉像是从教科书上摘录下来的。。。。

不过还是不错的基础知识,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