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ITEC OPTIC 6 的问题

楼主(2005-07-24):
请各位帮一帮忙:
1.与XTR仿真器连接时,要不要开着摇控器的电源以及要不要插上高频头?如要的话,是否要全拉出天线,否则会有烧高频头的危险?
2.摇控器配的镍氢充电池×8=9.6V,如果直接用DURACELL(金霸王) ×8的话,则是12V电压,对发射机有危险吗?
3.配件中的电源开关线在450XL装机时是否需要用的,如不需用开关,剪下插头线直接接电源,有没有问题的?
4.接收机除看见ANT天线以及对6个通道的插座外,不知哪里是电源插口,电源该从哪接线呢?
5.接收机的电源是4.8V的还是6V的?

网友:
qrdt  在 2005-7-24 11:47 发表:

请各位帮一帮忙:
1.与XTR仿真器连接时,要不要开着摇控器的电源以及要不要插上高频头?如要的话,是否要全拉出天线,否则会有烧高频头的危险?
2.摇控器配的镍氢充电池×8=9.6V,如果直接用DURACELL(金霸王)  ...

1.与XTR仿真器连接时,要开着摇控器的电源以高频头最好取下.以免有烧高频头的危险
2.摇控器配的镍氢充电池.建議用9.6V
3.配件中的电源开关线在450XL装机时是不需要用.更不需要剪下插头线直接接电源.直接將電條的接收線接上hitec接收器的第三動/油門就可以直接公舵機用電了
4.hitec/futaba接收器通道配置如下
一.副翼
二.升降
三.油門/電調
四.方向./陀機
五.陀機感度線
六.螺距
JR接收器通道配置如下
一.油門/電調
二.副翼
三.升降
四.方向./陀機
五.陀機感度線
六.螺距
5.如是電機則不需另外供接收机的电源.如是油機.接收机的电源是4.8V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7-24 12:39 PM 发表:

1.与XTR仿真器连接时,要开着摇控器的电源以高频头最好取下.以免有烧高频头的危险
2.摇控器配的镍氢充电池.建議用9.6V
3.配件中的电源开关线在450XL装机时是不需要用.更不需要剪下插头线直接接电源.直接將電條的 ...

补充一下:
1.我購的是電機版,但現在還沒買機機,先練模擬器一段時間再買機機拼裝.因此,如現在想測一下接收器的話,如何接上電源?接收器第3通道正面看(插座朝上)是有三個接點的,從左到右電源+-該接哪兩個接點?
2.另外,在實用時雖然可以直接接電調,但是接收機如果與動力電源分開另用接收電,只是共接地的話,會不會接收機受電機與電調的干擾更低得多呢?更有利於接收機抗干擾而有利於安全呢?從電子技術理論的角度來看應該是這樣的嗎?

楼主:
3楼位置的问题PICO大回复过,但PICO大说没有用过这颗接收,因此想再请机械鸟大再确认一下电源接法,希望两位不要介意!先谢过啦!

网友:
qrdt  在 2005-7-24 13:49 发表:

3楼位置的问题PICO大回复过,但PICO大说没有用过这颗接收,因此想再请机械鸟大再确认一下电源接法,希望两位不要介意!先谢过啦!

圖示1-白/橘色線
圖示2-紅色線
圖示3-黑/咖啡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