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请问关于450XL.....

楼主(2005-07-24):
450打油门起动时旋翼头与大浆旋转很顺一点不晃  但降落到地收油门时 当大浆减速到大约一半的转速时 旋翼头与大浆晃动得  好...好...好  厉害  有请大大们指点指点

网友:
qazqaz  在 2005-7-24 12:06 发表:

450打油门起动时旋翼头与大浆旋转很顺一点不晃  但降落到地收油门时 当大浆减速到大约一半的转速时 旋翼头与大浆晃动得  好...好...好  厉害  有请大大们指点指点

應該的原因如下
1.主懸翼沒平衡或螺絲沒上緊
2.主軸/橫軸彎了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7-24 12:16 PM 发表:

應該的原因如下
1.主懸翼沒平衡或螺絲沒上緊
2.主軸/橫軸彎了

请问以下连接是什么原因(其他请楼主补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Jqx3v2IH#pid671233

网友:
qrdt  在 2005-7-24 12:39 发表:

请问以下连接是什么原因(其他请楼主补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Jqx3v2IH#pid671233

1.金插焊接不良
2.電調設定問題.正常設置應是.無煞車/中進角/高C放電/環啟動或無環啟動(如設定環啟動者.需微推油門.待轉速上來後再推油門才可.如直接將油門推高.可能就會有此種請況發生)因習慣問題.所以我的設定是無環啟動
3.向位器上下不順暢/向位器插銷沒有垂直導致干涉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7-24 12:16 发表:

應該的原因如下
1.主懸翼沒平衡或螺絲沒上緊
2.主軸/橫軸彎了

请问鸟大,我的横轴和主轴都是新换的,木浆是新换的亚托原配的,螺丝都检查过的,也还是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不是很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tomye  在 2005-7-24 15:35 发表:

请问鸟大,我的横轴和主轴都是新换的,木浆是新换的亚托原配的,螺丝都检查过的,也还是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不是很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

抖動的主因大部分來自於主旋翼固定座上的組件平衡狀態不佳所造成.如果横轴和主轴都是新换的,木浆是新换的.建議如下
1.主懸翼先平衡
2.檢查橫軸的兩根螺絲上緊後.主旋翼固定座與主旋翼夾座中間部分如果過緊沒有彈性.也是抖動的主因之一

楼主:
多谢鸟大关注!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主轴的螺絲沒上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