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olbox二合一模拟器里的八个跳线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5-07-24):
carolbox二合一模拟器里的八个跳线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一对是FUTABA遥控用的;
一对是JR遥控用的;
一对是SANWA遥控用的;
一对是使用XTR专用的,这时不分遥控。

网友:
w5108hl  在 2005-7-24 10:31 PM 发表:

一对是FUTABA遥控用的;
一对是JR遥控用的;
一对是SANWA遥控用的;
一对是使用XTR专用的,这时不分遥控。

老兄了解的真详细。

另外四个,据说是伏笔。

网友:
你好啊,谢谢夸奖。

网友:
实际上,不用跳线也是完全可以的,在G2中都可以在软件中映射,但未必每个模友都通晓G2软件的通道映射,于是Carolbox 预设了最常见的三种模式,这样就不用在G2中复杂的设置了.

对于现在的二合一版本,第四对跳线是没有作用的!

这些跳线口将来还可以用来做扩展!  增加其他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