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s如何设置3点油门曲线

楼主(2005-07-24):
ff6s如何设置3点油门曲线,我只看到里面油悬停油门和悬停螺距两项设置

网友A:
FF6S是指的FF6 Super吗?
我有FF6H,里面没有所谓的曲线设置,只能大概设一个参数,很不精确。
不过我现在用FF9了,很好设置。

楼主:
就是ff6 super 里面就油悬停油门和悬停螺距两项设置,什么高位低位的都没有

网友B:
FF6中除了2点的油门点设置外,还有一个地方设置悬停油门的,加起来一共是3点。。。

网友C:
那两点应该是在ATV舵机行程设定的吧,个人这么认为,那两个atv值是设定油门杆在最高位和最低位时对应舵机最左的偏移角度大小和最右的偏移角度大小。而悬停油门是油门杆在中间时舵机偏移角度,这样就形成了三点曲线。
我也是跟版主和各位高手朋友学的,不知道对不对。本人购买设备之前对各个设备都做了些粗浅的了解,呵呵,虽然还是三脚猫的功夫~

网友D:
我也是用FF6的,关注设置的具体方法

楼主:
“而悬停油门是油门杆在中间时舵机偏移角度,这样就形成了三点曲线。” 是不是就是把油门杆放在正中间时候的油门占总行程的百分比呢?我看了那好象是百分数设定,悬停螺距是不是同理呢?我的理解就是ATV两边行程决定了L点和H点,然后有个摇杆放正中位置时的所谓的悬停点这样就时3个点,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