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摄像机的充电器可以充7.4V的锂电吗?

楼主(2005-07-24):
现在家用摄像机都使用7.4V的锂电,只是不知是否是平衡冲,用来冲普通锂电可以吗?
另外,摄像机电池上的4个端子,除了+、-,还有T、D端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平衡充功能,要是充普通锂电的话就接正负极就行了.

网友:
hanyong  在 2005-7-24 03:16 PM 发表:

现在家用摄像机都使用7.4V的锂电,只是不知是否是平衡冲,用来冲普通锂电可以吗?
另外,摄像机电池上的4个端子,除了+、-,还有T、D端子是什么意思?

可以用的,注意正负极和充电电流就行了,家用摄像机的电池容量大,所以配套充电器的充电电流一般也比较大,锂电的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锂电容量的一半,比如1800mah的电池,用900ma冲电就比较好,2小时充满.

网友:
t:电池温度
d:电池种类容量 一般是一个电阻

网友:
sugarman  在 2005-7-25 09:28 发表:

可以用的,注意正负极和充电电流就行了,家用摄像机的电池容量大,所以配套充电器的充电电流一般也比较大,锂电的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锂电容量的一半,比如1800mah的电池,用900ma冲电就比较好,2小时充满.

请问朋友,拿摄像机充电器充电肯定可以吗,CANON的摄像机,电压是合适,能给模型充电的话省了不少钱啊。。。

网友:
用电流表测一下充电电流啊,合适就可以的

网友:
看你的锂电是多大容量啊,只要不超过1C的充电电流的话都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不要太在乎平衡充了,你又不参加比赛,一般的标准俚充就行了

[ Last edited by 三子 on 2005-7-30 at 1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