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燃完两一箱油后发现机体上复着了层黑色絮状物是什么 ...
OS50燃完两一箱油后发现机体上复着了层黑色絮状物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7-24):
OS50燃完一箱油后发现机体上复着了一层黑色絮状物(机头部分更多),是什么原因?索油,按1:5的比例配的。
发动机
排出的烟是白色的淡淡的烟。
[ Last edited by yying on 2005-7-24 at 15:41 ]

网友A:
蓖麻油的残余物!!用蓖麻油做润滑油都是这样子,不必担心!

网友B:
改烧成品吧!那么贵的发动机为点油坏了不值啊

网友C:
呵呵,加多点硝基就好多了,我也是os50

楼主:
检修报告
黑色絮状物产生原因是:皮带与一个皮带轮脱落,皮带磨损产生黑色絮状物。
经验教训:在飞行前一定要在正常的安全检查后在加一项,看皮带是否过于松驰。
整改措施:将尾杆拉出一点将皮带适当拉紧,飞行时将副翼微调适当向前调一点(抵消尾部少许增重)。
新兵之所见请老同志指教!!

网友D:
是不是离合片磨出来的粉?

网友A:
你可以说明一下你的机器情况吗?
什么机种?发动机磨合好了吗?飞行场地怎样?
你说机体跟机头,是指OS50的机体和缸头上,还是直升机机体跟头罩上?

楼主:
多谢各位领导及老同志的关心,问题已经查出并解决了,(见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