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的虾船应该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05-07-24):
如果..1米的虾船用多大的电机?
550还是750?   用12V还是9.6V?
还有用多大的浆?全浸还是半浸?

楼主:
整只船都是轻木做的!!

网友:
都是轻木?强度可以么?
电机应该用750了
桨当然是半浸!
我觉得12V好啊 偶是电压论者 呵呵

网友:
1米电虾艇用750电機?12V?以前試過700mm長用14.4V都是只能起水而已!

楼主:
那看来只能上21级了.

网友:
21级的一般也就800mm

你为什么做那么大的?

网友:
用550 配12V电压试试吧,用半浸桨,电机转速高些的

原因是:你船的特点就是船大,而且用的轻木制作,浮力也相对大些,那么电池可以多放点,引擎也会更快些(但对炭刷的磨损较大),如果这点优势放在了加大动力上,我觉得不合适,因为750很沉,一下就把船大的优势浪费的淋漓尽致了,何况750只是扭力比550劲大,速度上750并不占优势,而且过大的扭力会影响船的行驶路线,还有就是750合适的驱动电压是12V,如果追求速度的话还要再加电池,这样船不但没有了浮力大的优势,反而成了略势

所以,选一个转速快的550电机是你最好的选择,虾艇是半浸的,不要求像全浸桨的那样大的扭力

这只是本人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_^

网友:
我有750的电机转速很高(小日本的)8.4伏就可以到20000多转 12伏时可到30000以上 完全适合此船

网友:
大将,你的750电机还有吗?我想要一只,多少钱一只。

网友:
陆震毅  在 2005-7-27 11:07 AM 发表:

大将,你的750电机还有吗?我想要一只,多少钱一只。

有的30元一个

网友:
qq1962129  在 2005-7-27 12:04 发表:

有的30元一个

你好,有18T,13T的550电机吗?

网友:
happynut  在 2005-7-27 12:42 PM 发表:

你好,有18T,13T的550电机吗?

没有了

网友:
我以前在一只一米长的船上装上两个750电机,船的速度十分惊人,两个电池都是麽托车的,一个是6V一个是12V,串联起来用,消耗电十分惊人。

网友:
水中人物  在 2005-7-27 06:16 PM 发表:

我以前在一只一米长的船上装上两个750电机,船的速度十分惊人,两个电池都是麽托车的,一个是6V一个是12V,串联起来用,消耗电十分惊人。

摩托车上的电池~你是说电瓶咯~~~~

网友:
水中人物  在 2005-7-27 06:16 PM 发表:

我以前在一只一米长的船上装上两个750电机,船的速度十分惊人,两个电池都是麽托车的,一个是6V一个是12V,串联起来用,消耗电十分惊人。

用电瓶也能跑的"速度惊人"?不信

网友:
水中人物  在 2005-7-27 06:16 PM 发表:

我以前在一只一米长的船上装上两个750电机,船的速度十分惊人,两个电池都是麽托车的,一个是6V一个是12V,串联起来用,消耗电十分惊人。

你的摩托车电池重多少KG?

网友:
水中人物  在 2005-7-27 06:16 PM 发表:

我以前在一只一米长的船上装上两个750电机,船的速度十分惊人,两个电池都是麽托车的,一个是6V一个是12V,串联起来用,消耗电十分惊人。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750电机的外形尺寸是多少,我的1米军舰2MM铝板焊的,该用750的电机还是550的电机呢???

网友:
wgh999  在 2005-7-29 02:27 PM 发表: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750电机的外形尺寸是多少,我的1米军舰2MM铝板焊的,该用750的电机还是550的电机呢???

1米军舰总重有多少呀 应该不会太轻   750电机的外形尺寸;长75毫米  直径42毫米

中间的就是750

网友:
那最右边的是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