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动

楼主(2005-07-24):
我的450在不放大浆时很抖,还不是很抖是非常抖。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肯定有问题啦,检查轴承吧,还有主轴.

网友B:
不装大桨都抖得厉害,如果摔过机那很有可能是主轴弯了。
如果是新机没飞过,请检查平衡翼是否对称、是否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C:
如果是旧飞机一般在100个起落左右
你还要查主轴轴承是否磨损
和主轴定位套是否和主轴轴承有间隙

楼主:
是新机没飞过

网友B:
商榷。
电机和大齿轮的间隙0.3mm是不是有点大了,能压过一张纸的间隙大约0.1mm比较合适,过大在启动时容易撞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