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雷鸟做的尾悬翼保护板

楼主(2005-07-24):
原来的那个摔得不成样子了,索性用刀刻掉做个新的,由于前些日子刚做完一个静态坦克,模型零件的架子还在,这种塑料韧性很好,用手弯会发白,但不断,于是就用这个做为材料制做。
弯角处和接头处是用火烤后制成的,中间用一些细的架子粘几条加固缆,最后用AB胶粘在原保护板架上,重量轻,而且不影响气流通过。但有个小问题,这种塑料火烤后会变硬,失去韧性,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恢复。现正在测试新保护架强度。

网友:
嗬嗬!不错!牢固性如何?不会从根部断开马?

网友:
换个JABO的尾保护架,是通用的而且JABO的特别有韧性不爱坏。

楼主:
不会拆啊,粘得好结实.

楼主:
强度不好,晚上换种材料再试.

网友:
尾架用热水(90度)泡一会儿使点劲一转就下来了,装好保护架和尾架后上点502就行了。
要不就有空过来我帮你弄。

楼主:
w5108hl  在 2005-7-25 06:07 PM 发表:

尾架用热水(90度)泡一会儿使点劲一转就下来了,装好保护架和尾架后上点502就行了。
要不就有空过来我帮你弄。

我先试试,最近可能还得麻烦您,机器有些调不好.

楼主:
用钢丝做了一个,凑和用着,还是有空换个新的吧,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