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家用微型点焊机?

楼主(2005-07-25):
我有几块理聚电池,其正极焊片断掉,用普通的焊锡根本无法挂锡(好像是铝质的)。
厂家是在该焊片上点焊一小铜片,再来焊接。
我猜测点焊0.1---0.3mm金属片的点焊机体积不会太大,几百伏/几百微法的电容放电,其能量应该够了。
谁能推荐一款家用微型点焊机?最好是DIY的(商品肯定贵!)

网友:
http://diyjet.51.net/diytool.htm
这样有DIY点焊机的教材

楼主:
bobos  在 2005-7-25 11:25 AM 发表:

http://diyjet.51.net/diytool.htm
这样有DIY点焊机的教材

谢谢回贴!
但是介绍得太简单,他画的图我看不懂(主要是控制部分)。
充电器试用情况进展如何?
十分关注!
成品出来了我要一台!

网友:
固态继电器和定时器,都是工业控制用的。不难买到。

网友:
发现普通的8KVA电焊机才300元左右,是50V 160A。想把次级线圈改成5V 1500A 做手提式的点焊机用,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