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ITEC OPTIC 6遥控在REFLEX.XTR中如何设置?

楼主(2005-07-25):
刚买了HITEC OPTIC 6遥控,请问HITEC OPTIC 6遥控在REFLEX.XTR中如何设置?另外使用中是否要把高频头取下?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昨天刚装上软件,发现通道与标准手柄不相同,无法操练,随闷!如楼主搞定了的请跟个贴分享一下!

网友:
借楼主的发问,搭个顺风车,我继续向各位寻求帮助解答如下问题:

A---这是XTR的设置画面:

B---这是HITEC的通道配置:
一.副翼
二.升降
三.油門/電調
四.方向./陀機
五.陀機感度線
六.螺距

很明显,A与B是不相同的,油门不是油门,x不是x,y不是y的,乱套了,导致无法正常操练!
请问:如何在XTR里进行设置才能正常?是否需要(或可以)用ppjoy(一个将各种输入设备模拟成标准手柄的软件,在www.gxmodel.com上可以找到)进行修改设置?
谢各位模友解答一下!先谢过啦。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7-27 at 19:42 ]

网友:
尾桨对应4
升降对应2
副翼对应1
桨距对应6
自旋对应4
陀螺仪感度对应5
油门对应3

然后再在模拟器上面试大桨的运动方向是否很你的摇杆同方向
否则就更改后面的+和-号就可以了

网友:
hyf_lj  在 2005-7-27 08:33 PM 发表:

尾桨对应4
升降对应2
副翼对应1
桨距对应6
自旋对应4
陀螺仪感度对应5
油门对应3

然后再在模拟器上面试大桨的运动方向是否很你的摇杆同方向
否则就更改后面的+和-号就可以了

版主:这种对应关系明白,但能否说一说在电脑里如何设置?还是搞不懂通道与摇杆对应关系如何在软件里修改?方向倒是何以设置。

[ Last edited by qrdt on 2005-7-27 at 20:43 ]

网友:
遥控器打开后,在REFLEX中遥控器选项设置中可以定义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