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 动力参考

楼主(2005-07-25):
请问 Zoom400用华迈 KV2700 的2040无刷电机可以吗?

2040电机是 2mm的轴径吧?

KV2700 搭配多少 T的齿轮比较合适?

网友:
可以,很多老外就是这样搭配的。它的轴是2.0mm,配10T铜齿。

楼主:
dfly  在 2005-7-25 12:30 PM 发表:

可以,很多老外就是这样搭配的。它的轴是2.0mm,配10T铜齿。

一定要配铜齿轮吗? 塑料的可以吗?

网友:
塑料的更好,磨损小,但你不一定能找到这么长的。

网友:
dfly  在 2005-7-26 08:26 AM 发表:

塑料的更好,磨损小,但你不一定能找到这么长的。

真是觉得遗憾!误导啊!怎么能用塑料的!必定磨损!
金属配塑料齿这是通用的惯例!

[ Last edited by wuyaoliang on 2005-7-26 at 08:33 ]

楼主:
dfly  在 2005-7-26 08:26 AM 发表:

塑料的更好,磨损小,但你不一定能找到这么长的。

那就同时用两颗短的不知行不行,呵呵

另外请问用 9T 和 11T 齿轮又会有什么不同的飞行感受?

如果只飞悬停、简单航线练习,可以使用 Fntaba 4通设备吗?(黑鹰好像号称可以,考虑到其结构于 Zoom400相似,我想 Zom400应该也可以吧)

用 4通设备又该如何安装? 如果谁能专门写篇文章并配插图指点一下就好了
(主要是现在淘二手 9X还没淘到。。。反正悬停都没学会,就先将就用吧)

[ Last edited by mrlf on 2005-7-26 at 10:13 ]

网友:
Zoom 400这个级别的电直来桨,驱动尾桨所需的力其实并不算大,不会到非金属齿轮不可的地步。而在齿轮传动方面的磨损来讲,金属配塑料的摩擦是很大的,因为二者的硬度不是一个级别的,硬的一定会摩擦软的。但如果使用同样的或近似的材料,例如两颗塑料齿轮,它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就会变得非常小,更不易磨损。所以金属配塑料齿轮,并不是好的选择。用金属齿轮的唯一好处是它可以承受更大的力,但对这种小电直来讲,不需要它具有这样大的承受力,塑料齿轮更好用!

这是改装的实例,实际飞行,没有任何问题。但要注意齿轮和电机轴的防滑处理。

wuyaoliang  在 2005-7-26 08:31 发表:

真是觉得遗憾!误导啊!怎么能用塑料的!必定磨损!
金属配塑料齿这是通用的惯例!

网友:
用11T,动力更好些。但耗电量也更大。
用两颗短的行,请看上面的照片。
用4通道设计可以飞,螺距舵机并在油门通道上,但是极为难调。
有可能让你彻底丧失去直升机的兴趣……!!千万不要尝试

mrlf  在 2005-7-26 10:09 发表:

那就同时用两颗短的不知行不行,呵呵

另外请问用 9T 和 11T 齿轮又会有什么不同的飞行感受?

如果只飞悬停、简单航线练习,可以使用 Fntaba 4通设备吗?(黑鹰好像号称可以,考虑到其结构于 Zoom400 ...

楼主:
dfly  在 2005-7-26 11:32 AM 发表:

用11T,动力更好些。但耗电量也更大。
用两颗短的行,请看上面的照片。
用4通道设计可以飞,螺距舵机并在油门通道上,但是极为难调。
有可能让你彻底丧失去直升机的兴趣……!!千万不要尝试

如果我固定螺距不和油门混控的话呢? 可不可以?

网友:
mrlf  在 2005-7-26 01:08 PM 发表:

如果我固定螺距不和油门混控的话呢? 可不可以?

同样问题???????????????????????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当然只能飞悬停航线)

网友(2006-04-01):
塑料齿轮是玩不得的,只要电机达到一定温度,塑料齿轮就滑脱了,可以试试

网友:
请问

除了10T , 其他11.13 T的齿轮能用在36#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10T , 其他11.13 T的齿轮能用在36#上吗?

能用,要看电机kv值多少,用的什么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