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的pcm接受机和ppm接受机晶体通用吗?

楼主(2005-07-25):
请教:futaba的pcm接受机和ppm接受机晶体通用吗?现在136hp的价位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当然通用!!!

网友:
接收机的应该不通用哦,我买的就是不同的晶体

楼主:
晕,到底通用不通用

网友B:
通用不通用不是PPM和PCM的事情,而是看接收机是否有Dual,如果有Dual标志(例如:149DP)那么跟没有Dual标志的146iP,同样都是PCM1024,但是也不通用.
如果是没有Dual的接收机,那么对于PPM和PCM是没有区别的,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同频收发.

楼主:
谢谢中将得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