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无刷电机合配什么散热片呢? 280电机用的可以吗?

楼主(2005-07-25):
2040 无刷
电机
和什么型号 有刷马达的直径一样啊? 180? 280?

网友A:
看它用的什么散热片

楼主:
service
在 2005-7-25 05:55 PM 发表:
看它用的什么散热片
好像是 AKE 的散热片吧?
那就是说 2040 和 280电机直径是一样的咯
多谢 service 了

网友A:
B20比280直径略小,散热片稍微弯曲一点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