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2代的原配遥控可以用在什么模拟器上?

楼主(2005-07-25):
我是新超级菜鸟啊
2代有
模拟器
可是只可以在98上用
可以配其他的模拟器(合适在XP上用的)吗?
请各位老大指教啊

网友A:
接上carolbox 专用的连线和加密狗,可以玩 G2,XTR,FMS.等等。
适合xp 的
前面的帖子里好像讲了这个了。

网友B:
应该也可以直接玩G2呀

楼主:
我现在在玩TRU-FLITE 3D
郁闷的是有时候能连接上有时候不行
还有那遥控的反应很慢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能,线不同。
还有雷鸟遥控器里面的设置本身不是很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