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的遥控器如何在模拟器中玩直升机

楼主(2005-07-25):
4通道的遥控器能否玩直升机呢? 在真正的模型飞机上有点勉强,但在飞行模拟器上,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可以飞了.

RealFlight G2 ,老牌的模拟器软件了,当年村夫就靠他入门的,安装过程就不再赘述了,论坛上有不少高手都有写过,模友们可以搜索一下.

通常情况下,只要正确的映射了直升机的4个通道,副翼,升降,尾旋翼,油门,大多数飞机都可以飞起来,但有时却没有动静,加油,直升机没有反应.这是因为,默认情况下,飞行模式被映射成了 Switch 1 On ,或者其他开关通道,而四通的遥控器又没有这些通道.因而不能通过开关来控制,只能通过在G2中软件设置.

正确的设置飞行模式,不仅能让直升机飞起来,而且还能设置倒飞,熄火降落等.

首先选择一架直升机,在屏幕上按 E,或者在菜单中选择 Edit 飞机名称.. 入下图 ,

第一次编辑时会弹出下面的对话框,大意是说只能编辑自己创建的飞机拷贝,选择YES即可,

随便输入一个名称,只要和原来系统中的飞机不重复即可.

这是就能看见一些直升机的属性了. 选择 Software Radio (软件遥控器),然后选择 Edit Now... 编辑软混控遥控器.

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选择 Modes (模式)

将 Idle up1 飞行模式 设置成 P on
将 Throttle hold 飞行模式设置成 O on.

上面的意思是,如果按下键盘上的 P键就切换成Idle up 1 模式,再按一次切换成P off, Normal (正常)模式.

模式设置完成了,接下来是设置 曲线了,RealFlight 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正常飞行和3D模式,如果对这些设置不熟悉,可以不用改动.这个对话框上显示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熟悉的模友们可以自己动手编辑.

设置完上述后,只要模式正确,4通遥控器就可以控制直升机练习悬停,飞航线,甚至是倒飞.

RealFlight G2 还为我们提供了软混控,使4通的遥控器也能做高难度的动作.

大家知道,直升机在打副翼的时候,会掉高度,这时就可以利用混控来补偿,使打副翼的时候,自动补偿一定的油门,设置好的时候,会发现,刷锅这样的动作也比以前简单了.

打升降,尾旋翼一样会影响高度的变压,如果需要,也可以通过混控来补偿. 在设置混控开关的时候,不要和以前的设置重复了.

熄火降落

G2中直升机都可以将尾旋翼设成直接传动,也就是模拟实机的熄火降落组
还是这个页面,在尾舵(Tail Rotor)的选项里, 在Constant Drive Tail 上打勾,会发现只要主旋翼转动,尾旋翼便会跟著转动,这样就可以练习熄火降落了.

练习熄火降落,需要提前设置好油门和螺距曲线才可以.

网友:
晕~俺是上来就傻傻的飞,不过现在终于可以基本的悬停了,好难。。。
估计设置了以后应该会简单很多了

网友:
真是收益非浅呀!有机会好好设置一下!

网友:
怎么图都看不到呀?

网友(2006-01-26):
俺用G3和acrofly,4YF淂发射极,机修工淂全能模拟器,直机飞的好吃力呀!

网友(2006-03-04):
XTR的可以吗?我用的XTR软件就是油门不起反应.

网友:
请问XTR的可以设吗?我的四通油门不起反应,

网友:
好帖,是以前的老帖,但对这有帮助。
谢谢止面的朋友重新把它顶起

网友:
好帖,是以前的老帖,但对这有帮助。
谢谢上面的朋友重新把它顶起

网友:
大家都来顶啊!我才试了,好爽啊,!谢谢村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