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些白切鸡的飞行照片~~

楼主(2005-07-25):
很可惜阿,被大肥牛拿去当3D机吊,7.4V的垃圾电,普及型的外转子,那里够力,吊了几秒钟就鸡头撞地~~惨阿,螺旋桨坏了,鸡头报废~~~今晚又要做鸡了~~~~

还有一张,是老B的火鸡,别以为是降落,其实是落到地面后弹起后重起起飞,碰地只是一个瞬间啦~~不过他够惨的,GWS接收机no控~~~~堕机严重,反正我们今天都很郁闷
唉~~~5imx的图片服务器真的有问题,等下再传了

网友:
白切鸡用什么电池,多大的容量?这个电机配9050应该很废电的,7.4V会上10A以上的

网友:
我的GWS接收机最近也总莫名其妙的失控,郁闷

网友:
流星  在 2005-7-25 19:36 发表:

我的GWS接收机最近也总莫名其妙的失控,郁闷

同喜同喜

网友:
htwist  在 2005-7-25 19:56 发表:

同喜同喜

JR的设备吧

楼主:
对,他的是JR的设备。
白切鸡用什么电池,多大的容量?这个电机配9050应该很废电的,7.4V会上10A以上的---我也不知道电流有多大,反正1/3油门就可以平飞了

网友:
多大容量?全动力多少分钟?

楼主:
大概有6分钟吧~~~~1300电池,15快一块

网友:
你这电池有10C放电!!你的电流是13A左右

楼主:
哈哈,应该没有吧,我的飞机很好飘~~~~~
电池是雪园的垃圾电,他们那里最好的只是8C的电,不过被买光了,我就随便买了些15块的那种~~~

网友:
接收机失控先查一下是不是电调的稳压块过热保护断电所致,这种断电一般是断续的。现在天气热,很容易出这种问题,建议大家把电调装到螺旋桨能吹到的地方,尽量用7。4V电池,还有电调的有稳压块的一面要向外,能被风吹到更好,有FET的一面虽然在里面会比较热,但不会引起断电。

网友:
htwist  在 2005-7-25 07:56 PM 发表:

同喜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