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暴龙旋转变慢

楼主(2005-07-25):
小暴龙在尾舵最大舵量的时候顺时针旋转的还是太忙,在舵量最大时尾部已经抵到最左边了.
使用325碳纤(依路达)大桨,是最早的450X,换新式尾推.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test422  在 2005-7-25 22:26 发表:

小暴龙在尾舵最大舵量的时候顺时针旋转的还是太忙,在舵量最大时尾部已经抵到最左边了.
使用325碳纤(依路达)大桨,是最早的450X,换新式尾推.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應是尾旋翼轉速不足所造成
建議檢查
1.尾傳動齒及尾主軸齒輪是否滑牙
2.在舵量最大时尾部已经抵到最左边時.尾旋翼控制組是否干涉

楼主:
谢谢机器鸟的支持,我回去检查一下.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螺距太大或者大桨太长造成的?
你旋转一圈需要多长时间,我的大概一秒多的样子,原来好像很快,差不多能快一倍.

网友:
test422  在 2005-7-25 10:26 PM 发表:

小暴龙在尾舵最大舵量的时候顺时针旋转的还是太忙,在舵量最大时尾部已经抵到最左边了.
使用325碳纤(依路达)大桨,是最早的450X,换新式尾推.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老哥:换条皮带试试吧!你那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要是还不行就换球头环,我装机的时候发现,尾变距的零件包里的球头环比其它的都短!!!

楼主:
看来真到了换加长尾管的时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