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电动机电池放电转速下降不是曲线不定?

楼主(2005-07-25):
电动机随电池放电,大桨转速下降悬停油门不就变了吗?那油门曲线不是时刻变化了?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7-25 23:39 发表:

电动机随电池放电,大桨转速下降悬停油门不就变了吗?那油门曲线不是时刻变化了?

發射器的油門/螺距曲線是設定好的而且是固定的.油门/螺距变化來自於發射器的搖桿控制

楼主:
是啊,可是电池的输出不断变化,不就不能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吗

网友:
好的电池,放电曲线在一段时间内都是很平缓的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7-26 14:37 发表:

是啊,可是电池的输出不断变化,不就不能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吗

這種情況只會發生在一般鋰電.因放電有壓降問題.所以只能推油門/螺距搖桿.增加油門/螺距來補其變化.li-polymer電池則不會有壓降問題.所以現在的電直大部分都是用這種電池

楼主:
哦,那以后用li-po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