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烧汽油?!!!

楼主(2005-07-26):
將一般木精引擎(無論何種級數)改裝成汽油引擎(續)

阿德先生您好!

      拜讀您在網頁上之大作 ~ "改裝汽油引擎"後, 甚為動心,不禁躍躍欲試....

      然, CDI我有了,點火線圈也有了......偏偏就是找不到適用的火星塞 ~ 市面上
找得到的火星塞, 其牙徑不外乎有14mm,12mm以及10mm三種而已; 但是您網頁
上的照片看起來似乎汽油火星塞與一般的灼熱式火星塞一樣大小耶! 都是 1/4"
32牙的....   請問,這麼小的汽油火星塞是何廠牌? 型號呢? 售價大約若干? 哪邊
買得到呢?  還有,火星塞的蓋子?.....在下居於高雄,可是就是找不到耶....問模型店
的老闆,他們也說沒看過...  可否麻煩阿德兄撥冗賜告呢?

      對了,在下也曾經嘗試過改裝木精引擎為汽油引擎, 但是做法與阿德兄不大一
樣 ~ 我未用CDI,也不需點火線圈(買起來要花很多銀子),更未更動引擎零件;
只是外油管全換成Du-Bro的黃色汽油專用管, 油箱內軟管則是尋遍高雄市後才在
一家割草機專賣店買到外徑4.5mm內徑3mm的汽油軟管(1公分10元). 最重要的
是,燃料 ~其配方如下.....

燃料 : 900cc 98無鉛汽油 + 100cc無水工業酒精(1.5公升40元)+ 25cc 混合潤滑
        油 ....總體積1025cc.
混合潤滑油 : 1公升二行程環保機油(1公升85元,低煙配方,普通的也可以,只是煙
        比較多) + 一罐機車用"愛鐵強"(一罐75cc,特力屋賣250元).......總體積
        1075cc(可調製43公升燃油).

      用下列引擎實地進行測試.....ASP-32, OS-61RF, OS-61SX, BMI-61, OS-
91FS(4行程), OS-160FX, 以及SuperTigre-30cc....測試結果如下 ~

以OS-8號火星塞===>中,高速皆無問題, 但是低於三千轉時容易熄火, 還有燃燒
                      室與活塞頂有少許積碳.
OS-F號四行程專用火星塞===>低中高速皆很穩, 但是火星塞口與燃燒室及活塞
                      頂積碳頗多; 轉速低於兩千三百轉時,偶爾有震爆的撞擊聲.
Rossi R5 超冷型火星塞===>啟動不易, 且轉速低於四千五百時極易熄火, 但是無
                      積碳.
OS-7號火星塞 (附怠速橫桿)===>低速可達一千八左右, 超穩的; 但是有少許積
                     碳, 而且最高速只能到八千五百轉左右而已.
OS-3A號火星塞===>低中高速皆很穩, 最低約兩千一百轉,而最高則約為一萬一
                     千五百轉; 最令人振奮的是 ~ 幾乎完全沒有積碳現象.

附記~ 1. 我主油針與副油針的開度皆只有原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  若燃油配
             方改為 900cc 98無鉛汽油 + 100ccCoolPower30%燃油(1加崙750元)
             + 5cc 混合潤滑油 時, 則開度甚至只有原來的六分之一! 只是,較易有震
             爆之現象, 所以我還是偏愛原配方.
         2. 由上述實驗得知 ~
            (a)木精引擎要改裝成汽油引擎時, 其火星塞之熱值需調高以避免積碳與
                震爆現象(不知有無熱值比OS-3A還高的火星塞?);
            (b)汽油添加劑中, 不適合添加硝基甲烷 ~雖有助省油,但是震爆較嚴重;
            (c)改用汽油後,排氣管的噪音較為尖銳刺耳,可能是汽油在汽缸內爆炸較
                劇烈之故; 在排氣管內後面三分之一段塞些玻璃棉應該可以減低噪音;
            (d)"愛鐵強"應事先與二行程機油充分混合, 最好在激烈搖勻後能過夜(因
                為愛鐵強的顆粒成分溶解速度稍慢); 調製燃油時,最好再激烈搖勻一
                下, 以確保成分比例之均勻;
            (e)在混合潤滑油中摻些油性的香精(尤加利,薰衣草,罌粟花...)並無妨.
            (f)若嫌"愛鐵強"太貴(一瓶可調製43公升的燃油耶!),亦可改用其他引擎
                修補劑, 但是其成分絕不可以含有釩, 鉛, 鉬等金屬, 以免使灼熱式火
                星塞之白金線圈或鉑銥線圈中毒失效.
            (g)OS-3A火星塞目前似乎是所有二行程引擎最適用者(若有熱值比OS-
                3A還高的火星塞,或許可以試試), 可惜不能使用於四行程引擎, 例如
                OS-91FS, 因為極易熄火且啟動困難; 沿用原來之OS-F火星塞雖然各
               種轉速皆很穩, 但是積碳比二行程者更嚴重, 可能是其熱值不夠之故.
               我想, 若改用汪克爾引擎專用的 OS-RE火星塞(熱值比OS-F高) 應該可
               以大幅改善, 可惜我買不到.
           (h)無水工業酒精雖然價廉且易購(一般化工原料行均有售, 1.5公升才40
               元而已), 可惜其添加的紅色警告色素會污染Du-Bro汽油油管, 至於是
               否會影響引擎之性能則不得而知, 因為我買不到沒加警告色素的無水
               工業酒精.
            (i)調製混合潤滑油所用的二行程環保機油亦可用大家熟識的蓖麻油來取
               代, 但是煙會較多, 而且蓖麻油的VI(黏度指數)較差, 當引擎溫度升高
               後, 其潤滑性能會變差,除非有單賣且合適的"黏度指數增進劑"可以用.

      阿德兄, 上述資料僅供您參考, 若有錯漏之處, 望毋見笑! 相反的,歡迎您不吝
指正! 還有, 再次請求您能撥冗賜告關於上述迷你汽油火星塞的問題....

敬祝 ~
                       安康
                                                                        弟 楊文雄 上

楼主:
1.引擎反應速度: 端視您如何調整主油針與副油針......每次換新配方後第一次啟
   動時, 主油針及副油針暫時先調至燒木精時之開度 >> 發動之, 然後逐漸關小
   主油針, 直到穩定之最高轉速後再放鬆個兩三格 >> 將油門關至熄火邊緣之怠
   速,小心緩慢縮小副油針, 直到最高而又不熄火之穩定轉速, 然後再放鬆個一兩
   格 >> 再把主油針放鬆約半圈, 然後逐縮減開度直到定之最高轉速後再放鬆個
   兩三格 >> 重複上述步驟再調副油針一次......如此調整主副油針之後, 引擎之
   反應速度絕不比燒木精時差.   But, 因調整時,引擎仍處運轉狀態...千萬小心!
   別讓外科醫生賺你的錢...

2.油門在20~100%之間游走......星期六(29/5)我試了我的ASP-32及引擎, 用3號
   火星塞與 M175 汽油...怠速時,油門開不到 1mm! 所以, 我想你設定在20%~
   100%應該沒問題吧!  在此順便一題~我的引擎使用 M175 汽油時,最高轉速約
   1萬零500r.p.m.,本以為轉速偏低; 結果翻閱 ASP 的說明書後發現~即使使用含
   15% 硝基甲烷的木精燃料, 其極速也才1萬1左右而已...因我手邊無 OS-32引
   擎, 所以不知其他廠牌的引擎試車情況會如何.

3.今天我又新調一個配方( 暫時就叫 M-12X 吧 ) ~ 12% 紅色工業酒精(摻有乙醇
   之甲醇) + 3% 無水丙酮 + 5% 乙酸戊酯 (俗稱香蕉油) + 80% 98汽油 + 總體
   積1/40的二行程潤滑油 (摻有7% "機車專用愛鐵強" ) ...... 但是今天與明天我
   都要加班, 等後天我測試完畢後, 再將結果公佈給各位參考.

4.我最終是想調配出 "H 系列之含水汽油 ~ 據資料可以...
      (a).可使燃燒更完全, 大幅降低積碳之機率.
      (b).藉 "微爆炸" 之效應, 將汽油分子炸碎成更小之粒子, 使其產生更高功率.
      (c).因水之汽化熱比甲醇還高, 可帶走更多之過剩熱量而使進氣溫度下降; 進
           氣溫度下降, 混合氣體之體積會變小; 混合氣體之體積會變小, 則燃燒室
           可吸入更多混合氣體...產生更大功率...我想應該可以提高引擎極速.
   But, 我在鳳山買不到 "Span-80(失水山梨醇單油酸酯)" 與 "Tween-20(聚氧乙
   烯失水山梨醇單月桂酸酯)" 這兩個乳化劑!!據云, 每瓶5百cc 才台幣1百元而已!
   ..... 不知有哪位社會善心人士能幫我在北部的化工原料行代購這兩個東東呢?

      所謂 "H-25 汽油" 其配方如下...
25% RO純水 + 0.2% Tween-20...預混
73% 98汽油 + 1.8% Span-80...預混
最後將上述兩個預混溶液混合均勻即成.

      另外還有個 "F-1 汽油" 配方...
45% 苯 + 3% 無水丙酮 + 25% 甲醇 + 23% 航空燃油 + 2% 硝基苯
+ 1.8% Span-80 + 0.2% Tween-20

楼主:
對了, 一般二行程機油可以耐溫160度C,最佳工作溫度則為120度左右; 所以
即使用手摸起來覺得很燙, 但並不礙事的! 不然, 您可以用紅外線測溫槍糧一下一
般二行程機車引擎運轉過程之溫度. 我這個神經病曾在大太陽下用M-10汽油讓我
的61級引擎以極速連續運轉3小時也沒事啊, 只是害我曬掉一層皮而已...還有,等
引擎停車冷卻後, 我用手試轉引擎發現~ 仍然滑溜無比且壓縮超飽的!

      憑良心說, 汽油燃料使用灼熱式火星塞時之溫度的確比使用CDI點火式火星塞
時要略微高些, 但無傷大雅. 其原因是 ~ CDI點火式的點火時間只有幾毫秒, 而灼
熱式(白金絲)火星塞卻是從頭到尾都在"點火"...於是很難控制"點火正時"...懂得
汽機車引擎的朋友應該都知道火星塞過早點火容易造成"震爆"並使馬力減小; 而
過晚點火則會使引擎溫度上升, 同時也會減小馬力. 縱然如此, 正牌的汽油機的最
高轉速與馬力還不見得比咱們直接以灼熱式引擎改燒 M 系列汽油時強呢!

楼主:
重点:
PS: 調製 M 系列汽油時有三個小竅門 ~
1. 強烈建議在二行程機油摻入 7% (to volume of lubricating oil) 之 "愛鐵強"
2. 廉價之紅色工業酒精(甲醇與乙醇之混合體) 比昂貴之純甲醇更易與汽油完全互
    溶. (甲醇是透明的, 即使未與汽油完全互溶也看不出來; 乙醇有助溶之效果)
3. 工業酒精或是純甲醇在與汽油相混前, 最好先添加 1/50 之蓖麻油(to volume
    of Ethanol or Methanol), 因為醇類像鳳梨一樣刮油...會耗損活塞與汽缸壁間
    的油膜強度. 所以市售之燃料中含有高達 20% 的蓖麻油就是這個原因. "1/50
    之蓖麻油" of 醇, 此乃 F-1 賽車之公開配方.

网友:
不是说甲醇和汽油是不溶的吗?

楼主:
传言不溶 其实溶
传言wd-40和汽油不容 其实也溶 台湾有几个人已经试验过纯汽油加wd-40当燃料用普通发动机直接烧
还有以上的配方 都成功了 固定翼和直升机都飞过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7-26 11:49 AM 发表:

传言不溶 其实溶
传言wd-40和汽油不容 其实也溶 台湾有几个人已经试验过纯汽油加wd-40当燃料用普通发动机直接烧
还有以上的配方 都成功了 固定翼和直升机都飞过

哈,等着大哥你吃螃蟹啦..

网友:
已经收藏了,谁有多余的发动机,试一下啊!

楼主:
这个配方配出来的油 每桶4升才20多快钱
北京97号汽油涨价以后卖4块4毛多一升 分析醇甲醇7元左右一瓶 一桶才用小半瓶甲醇 壳牌超级二冲程机油35-40元一升装 烧起来还没积炭 而且省油 但是据用过的人说动力比甲醇稍小
飞直升机只能悬停和航线 要想爽的话在30机身上装50发动机 不改齿比 直接改用m175燃料即可
我手头没有耐汽油油管,油箱口也要换成耐汽油橡胶帽,否则马上可以试验一下用36h发动机配os3#火头飞天子
普通硅胶管被汽油一泡很快就发起来了 怕怕
我准备用手头的颠峰15%的油180毫升直接兑850毫升97号汽油 然后再加30毫升二冲程机油 兑出来的油里面含2.7%硝基 估计动力更猛!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7-26 at 17:28 ]

网友:
等待你的试验啊,汽油机油管有得卖得啊

网友:
关注,似乎找到一个不用改成汽油机,就可以享受汽油价格的方法

网友:
颠峰15%的油180毫升直接兑850毫升97号汽油 然后再加30毫升二冲程机油 兑出来的油里面含2.7%硝基.
这个配方能飞吗???找点医用打点滴的塑料管能不能代替油管?可以的话,我先来试!!!

网友:
可行就好了,但不知够不够力飞直机啊

楼主:
台湾推荐30机直接装50发动机 齿比什么都不改 直接换燃料 动力就够了 否则只能悬停航线

楼主:
原文作者说 两冲程发动机排量越大用这个配方的油效果越好 主要是因为小排量30以下的发动机火头的热值不够 越小的发动机就要用越热的火头 但os#1火头不好找

网友:
快试出来造福模友!

网友:
有人实验过吗?我还是相信国内的模友!

网友:
还没试吗?   等

网友:
我估计没戏

网友:
无论成功与否都强烈希望有个结果

网友:
没人吃螃蟹?

网友:
白说了半天,哈哈

网友:
我买的汽油管刚到,正准备试.我明天(8月6日)就试,大家等我的试验结果吧!稍安勿燥!

网友A:
试验报告!!!

我用200ML97号汽油,配30ML10%的摸型燃料,再配了20ML"堡狮龙"润滑油.

起动很轻松,起动着就可以去掉点火电,主油针比原来用摸型油时关了一半,推油门杆,离地旋停,很稳定.但一分钟后,动力下降,直机落地!再推油门,直机离地,但马上动力下降,落地.如此反复再三,无法再飞,发动机过热,供油不顺畅,咳嗽.转速低、中、高都不稳定了!因我的油箱密封圈没换耐汽油的,不敢再试!

试验结果:发动机温度太高,无法长时间运转!(假如加上发动机冷却系统,力量足以旋停)

回头再加上摸型用油,发动机动力明显不如从前!还算好我运行时间很短,要不然可能我的三叶36H发动机就挂了!

还是想其它办法吧!看来此路不通!

网友:
说种了,行的话油厂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00ML97号汽油,配30ML10%的摸型燃料,再配了20ML"堡狮龙"润滑油.

起动很轻松,起动着就可以去掉点火电,主油针比原来用摸型油时关了一半,推油门杆,离地旋停,很稳定.但一分钟后,动力下降,直机落地!再 ...

历害.

网友:
把吃草的动物强按头去吃肉.到底行不行.

网友:
压然机改甲醇机有成功的.汽油机小于20cc排量的工作不稳.还有排气 进气 扫气 活塞上止点 点火时间 压缩比  等问题需解决好.才行.搞汽油机玩油直一直是我的追求.

楼主:
支持吃螃蟹的
鄙视说风凉话的

网友:
强烈支持Hyun大哥

网友:
估计是发动机温度太高的原故。只要能解决散热问,应该可以飞。
对了,一直没搞懂油直发动机的那个风扇为何要朝上装,假如能反过来对着发动机,散热会有很大改善的!

网友:
顶  能打着就有希望  改日 我也试试   用我的52发动机 。。。

网友:
飞固定翼应该没问题!但飞油直的确不行!我这是高海拔地区,飞起来就有点象用纯素油,但关键还是发动机升温很快,温度很高导致油不能进化油器!

网友(2005-09-19):
行啊。牛牛。。等好消息。

网友:
希望成巧..

网友B:
温度过高会不会是因为贫油或润滑油配比低的原因?

网友A:
楼上的意思让我再试?

网友B:
没那意思,呵呵.昨天还测试了我的汽油机,一趟航线下来,发动机温度200C,好晕啊......真想改成水冷的!直升机的散热条件就是差!

网友C:
甲醇机的压缩比那么高,可能是因为燃烧汽油引起震爆而导致温度上升。试试看,换一个厚的汽缸密封垫降低压缩比。

网友D:
怎么可能行,汽油是火花塞定时点火,这个是一直红热,点火时机肯定不对

网友E:
是不是真的能行呀?你娃可别骗俺哟:)

网友F(2005-12-11):
是不是真的能行呀?
是不是真的能行呀?

网友G(2006-05-07):
DIY=第一个玩

网友H(2006-07-24):
强人,我一直想试,一下下不了决心啊

网友I:
用车用引擎玩固定翼可以了,车的散热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