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铜齿拆卸

楼主(2005-07-26):
请问大家, 除了用专用的马达铜齿拆卸工具 ;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拆卸, 安装减速马达铜齿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以前的370电机上的铜齿把拉马拉变形了都没拆出来,应该要先用火加热吧

网友:
沒錯, 得先用火加熱.

网友:
我把齿轮烧化了也没拔出来!!

网友:
可以用一种叫小拉马的工具  啊,很好用的  在雷达模型有卖  好像是5元左右哦

网友:
铜齿轮用火烧一下就能拔出来.

网友:
模界  在 2005-7-27 10:20 发表:

可以用一种叫小拉马的工具  啊,很好用的  在雷达模型有卖  好像是5元左右哦

那个应该说是很不好用

太短小了  还软

网友:
自己做个长点的。。就可以了。。。。一边加热一边拉就出来了。。。。
用的是打火机。防风的那种。。。。

网友:
进去怎么办呢?敲进去?
我上次就把马达主轴敲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