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爱用什么样的起落架?

楼主(2005-07-26):
我听老鸟说后三点好,但有的书上说前三点好,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多选投票, 共有 42 人参与投票
33.82% (23)
58.82% (40)
2.94% (2)
4.41% (3)

网友:
三点式

上面两点
下面一点

网友:
前三点桨离地面较近,在土跑道起降时有时会碰到地面的石子;后三点机头台得较高好一些,但易拿大顶。好跑道就都差不多了。

网友:
前三点对初学者容易掌握,对重心靠前的飞机容易降落

我以前没飞过前三点的,教练机买回来没飞过。。。。

直接从运动机和3A起步的,所以觉得后三点也不难

网友:
我们这是草坪飞练习机永不到起落架

网友:
其实前三点的在地面上更加灵活些,因为轴距短。

网友:
后三点液压减震

网友:
飞过前三点`后三点`没有起落架的~~感觉差不多`~其中没起落架的比较爽~~要手抓机`~呵呵~~

网友:
油机也抓?厉害!

网友(2008-04-22):
新手前三点,老鸟后三点

前三点着陆容易些,特别是练习机,由于翼载荷小,可以低速进场,可以大迎角着陆,姿态非常好看,就像大型客机一样

网友A:
我们这里的新手都是先飞后3点的,比如3A机、赛丝纳等,飞好了,等技术成熟了,再飞前3点的,比如现代涵道高速战机。

网友:
各有好处吧,不过我也是前3点起步的,水平比较差,降落不好,前1点老是出问题。就改后3了,后3在地面上滑行速度稍快,尾轮就不起作用,还有降落很容易打浆,但基本不会炸起落架,大不了换个浆,继续飞。熟练了就无所谓了

网友:
喜欢前三

网友A:
喜欢碳纤维的起落架,好看。喜欢铝合金的起落架,降落平稳。

网友(2008-05-30):
引用 网友A:
喜欢碳纤维的起落架,好看。喜欢铝合金的起落架,降落平稳。

喜欢收放起落架,牛逼

网友:
是三点的都喜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的新手都是先飞后3点的,比如3A机、赛丝纳等,飞好了,等技术成熟了,再飞前3点的,比如现代涵道高速战机。

塞斯娜是后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塞斯娜是后三点的???

有的商家的塞斯纳就是后3的,比如三叶2000年有售的15级塞斯纳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