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O的问题

楼主(2005-07-26):
ECO速度快,转向灵活,携带方便。但就是换电池太麻烦了,每次要贴胶带封舱盖,不贴就要进水。不知大家有什么高招?另外我的ECO高速转弯有时会钻水,我想是重心太靠前了。

网友:
ECO速度快?

网友:
沒有~电的就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的。不过一条船不是弄好就能跑好的,还要经过调整的。

网友:
另外我的ECO高速转弯有时会钻水 调小一点舵角啊

网友:
陆震毅  在 2005-7-26 12:17 PM 发表:

ECO速度快,转向灵活,携带方便。但就是换电池太麻烦了,每次要贴胶带封舱盖,不贴就要进水。不知大家有什么高招?另外我的ECO高速转弯有时会钻水,我想是重心太靠前了。

船尾部帖点木片.

网友:
穿水有几个原因:
1  船体的先天问题
2  自己安装设备的时候没有考虑船体航行的重心,
3  在高速度航行的时候的舵量过大。因为一般ECO设计的船体都是小舵量,因为船体不长,速度很快,  也就有了一定的舵效。

网友(2005-10-23):
请教ECO调整主要在哪方面?

网友:
装好后能动的都要仔细调

网友:
很多~能調的地方都基本上對航行狀態有影響~
軸繫的角度、前后位置~槳的大小、螺距~舵的形狀、大小、安裝角度、前后位置~電機位置~電池的位置~整船的重心~船底的調整~整個傳動繫統的摩擦~還有電機電變電池的好壞和搭配~

楼主:
我的ECO现在不钻水了,即使转角很小也不会钻水了.我把重心往后调了些.即电池往后移了些.我用电工用黑胶布封舱盖,现不进水了.但用最普通的配置速度不可能很快,自已玩这能这样,追求高速要化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