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多,请教高人关于电池和接收机的放位问题

楼主(2005-07-26):
把,电池放到现接收机位置即后部,接收机放到前面,不知电机对接收机的干扰厉害否,有知的吗,请给解答一下.这种放法不知可行否?还有就是,有没有哪位大侠曾尝试把9253放到尾部带舵的?

网友:
"尝试把9253放到尾部带舵的"

见过报道,老外有这么干的!!!!

网友:
呵呵,用9253的不少,舵机放尾部的也不少,但把9253放尾部就没见过了,可能太重了吧?几十克的东东放屁股那么远,重心太难调了吧?

楼主:
楼上,9650是MINI舵机呀.不是普通尺寸的!!!!!!!!!!!!!!!!!!!!!!!晕!我说的是普通尺寸的舵机装上后如何.

网友:
如果装在原装的位置的没有问题,国外很多人用的,以为你说改装到垂直尾翼的位置呢。

网友:
flychen  在 2005-7-27 01:45 PM 发表:

楼上,9650是MINI舵机呀.不是普通尺寸的!!!!!!!!!!!!!!!!!!!!!!!晕!我说的是普通尺寸的舵机装上后如何.

图上的位置可以装标准尺寸的!

网友:
9650是属于17G的舵机也是微型舵机的一种
只是比10G的在大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