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A-50

楼主(2005-07-26):
各位大哥好
我订购的KA-50今天到了
我试飞了一下
总体感觉不错
就是有一个问题
没法作到悬停
把机器拿在手上,然后加油门到悬停的力量
可是机器一会就开始螺旋形运动了
怎么调整
望赐教
急

网友A:
我和你一样啊,我是昨天到的,也是没法悬停,哭啊~!

网友B:
还是要经常修正,比单旋翼的要好一点。不能做到长时间‘双脱手’自由飞行。

网友A:
我发现这机反应有点慢~!还是单翼的好点,我单翼可以悬了,但还停不了~!

网友C:
你们先看一下上平衡锤是否不灵活

网友C:
共轴的动作是要比单翼慢,你们的机是不是一推油就垂直起来啊

网友C: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加我QQ:56341493,请注明共轴

楼主:
我的机器是一推就起来了
可是只要降一点油门,想保持高度的话就会出现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