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自制有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07-27):
小弟想自制有刷电调.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本来用一个7805将
电池
的7.2V左右降到5V给接收机供电.但发现一旦接上
电机
.启动以后.电池电压会跌到6V以下.那么7805有2.5V的压降.就不够给接受供电了.有没有什么5V的降压模块.压降小于0.5V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A:
jinjun1982
在 2005-7-27 10:48 AM 发表:
LM2940可否?
LM2940-5.0这个没问题,是低压差的。7805要求电源电压不低于8v才行

网友B:
你直接把7。2V送给接收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的是什么接收机啊?舵机也承受得了。

网友C:
jinjun1982
在 2005-7-27 10:48 AM 发表:
LM2940可否?
完全可以,我也是用的LM2940-5,只是价格回比7805贵些,大概在4.5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