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设备如何接~~~~~~~~~

楼主(2005-07-27):
新手请教各位老大,四通道设备如何玩油机?其中三个通道分别控制三个
舵机
(即水平尾翼,垂尾,副翼)剩下一个通道如何接接受机电源和控制油门的舵机,请指教!急!!!!!

网友A:
挨个插口试一试不就得了,电源插不对舵机是不会有反应的

网友B:
用一根Y线接在油门上,分出电源和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A:
要是4VF和136F的话就直接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