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发的接收机输出信号模拟器

楼主(2005-07-27):
遥控接收机输出信号模拟器
使用说明书
一 概述
本模拟器核心采用PIC系列单片机、产品的内核程序系独立开发。具有功耗低、可靠性高等特点。通过操作旋钮,拟器能产生和遥控接收机相同的信号,控制舵机或电调,并用发光二极管显示8位二进制信号宽度。可以用于需要模拟接收机信号的场合和对舵机或电调的有线遥控。
见下图 (图1)

二 技术参数
1.工作电压:           DC4-5V
2.工作电流(电压5V): 4mA(指示灯全灭)--32.5mA(指示灯全亮)
3.信号分辨率:         8位(256级)
4.输出信号特性:     周期20ms  占空比 5%--10% 可调
5.重    量:           37克
6.外形尺寸:           60mm x 36mm x 16mm   长x宽x高(最高点)

三 各部分相关说明    见下图(图2)

本模拟器分为输出部分和显示部分。
1.        信号输出端口(电路板中间下部)
输出与普通接收机相同特性的信号(详见篇末附件《接收机输出信号特性》),为标准的三芯插座,舵机的信号线可以直接插上,对于FUTABA的舵机白色线靠右插,JR则是棕色线靠右插。
2.        LED指示灯(电路板右侧纵向一列8只)
用于显示输出脉冲信号高电平的宽度,从1ms -- 2ms,中间分为256等分(8位),全灭时表示1ms,相当于发射机操纵杆在底端时接收机输出的信号;转动旋钮到仅有绿灯亮时表示1.5ms中间值,此时舵机的输出臂在中点位置,相当于发射机操纵杆回中时接收机输出的信号;全亮时表示2ms,相当于发射机操纵杆在顶端时接收机输出的信号。该指示灯以二进制的方式显示,最高位为绿色,从高到低每个LED分别代表:128、64、32、16、8、4、2、1。您可参考8位二进制的相关介绍。
3. 反向开关(电路板左侧)
改变输出信号的方向,作用相当于发射机上的反向开关。
4. 电源引线(电路板中下部)
红色为正,黑色为负。电压范围4-5V。
5. 操纵旋钮插口(电路板左侧上部)
操纵模拟器的输出信号的电位器插口。
★        色标说明
输出口上,按FUTABA色标由左到右分别为:W白色(信号)、R红色(电源+)、B黑色(电源-)。JR的也可以直接插,与FUTABA颜色对应为:             FUTABA          JR
W白色(信号)      橙色
R红色(电源+)      红色
     B黑色(电源-)      棕色或褐色

四 与舵机的连接    见下图(图3)

五 使用方法
按图3把舵机 接在模拟器上,接通电源,转动旋钮,舵机将作相应的动作,若方向相反则通过反向开关校正。若用来控制电调,其接法与舵机相同,不在复述。
六 服务
您在使用中对本模拟器有何建议和意见请告诉我,我将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联系人:徐庆宇
电  话:023-60674664
传  真:023-63634757
Email:  xqy58692@sohu.com

附件:

接收机输出信号特性

四通道T4VF型发射机配R136F接收机输出PWM信号参数
a.        周  期:20ms
b.        占空比: 5% -- 10%  (高电平宽度:1.0ms -- 2.0ms )
c.        中  点: 7.5%  (高电平时间:1.5ms)
以上参数会因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不同略有差异。

有需要的模友请在交易区看公开报价,或短信报价.

网友:
东明商城有得卖,5元.

网友:
很眼熟,感觉N年前我在哪个网上见过了!超级简单的东西!几块钱的小东西!

网友:
楼主说的有问题
PPM 信号格式:周期2ms  高电平0.7---1.7ms变化 ,低电平0.3ms不变。
中点时:周期1.5ms,高电平1.2ms ,低电平0.3ms

网友:
帮顶,请抱价.短信13882524550
最好支持公开报价!谢谢.

网友:
一点科技含量都没有.

网友:
楼上的二蛋,拜托你上点有科技含量的!

网友:
szlbrf  在 2005-7-28 10:40 AM 发表:

楼主说的有问题
PPM 信号格式:周期2ms  高电平0.7---1.7ms变化 ,低电平0.3ms不变。
中点时:周期1.5ms,高电平1.2ms ,低电平0.3ms

他说的没有问题!你说的也没有问题!PPM的波形怎么定义都可以,看个人爱好,不管你是高电平信号还是低电平信号,只要边沿正确都能正确读取数据!这就是PPM波形特有的优点!所以所有的PPM波形接收机都可以通用!

网友:
是16F84控制的吗?

[ Last edited by icefire on 2005-7-31 at 12:04 ]

网友A:
俺可以用单片机同时控制16个舵机,哈哈.

楼主:
icefire  在 2005-7-31 12:03 PM 发表:

是16F84控制的吗?

我用的是PIC16F627.

楼主:
su-29  在 2005-7-31 07:51 PM 发表:

俺可以用单片机同时控制16个舵机,哈哈.

那太好了,以后多交流.我主要搞PIC单片机,下一步准备搞四足机器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可以用单片机同时控制16个舵机,哈哈.

16个?是同时刷新么?间隔多少毫秒?应该是宏观同时吧!微观不可能同时地说!
控制量还可增加!我的现有设计可以到32个!不过我不需要那么多只需要12个,如果需要的话可随意加!
其实舵机控制个数完全取决于程序和芯片!运算速度快同时控制100个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舵量不同基本上不可能有什么微观同步只能有宏观同步,如果舵量相同则微观同步的数量io口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个?是同时刷新么?间隔多少毫秒?应该是宏观同时吧!微观不可能同时地说!
控制量还可增加!我的现有设计可以到32个!不过我不需要那么多只需要12个,如果需要的话可随意加!
其实舵机控 ...

控制普通舵机的脉冲信号的周期最小可以做到多少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普通舵机的脉冲信号的周期最小可以做到多少ms?

刷新时间保持在20MS内,数据波形大家应该都知道,在20MS内程序安排合理的话,就可实现16个以上的舵机数据独立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