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配什么型号的舵机和陀螺仪啊?

楼主(2005-07-27):
zoom 400 的舵机可以用4.3g的吗?
如果可以
(1)Blue Arrow BA-TS-4.3
(2)GWS PICO STD(5g超微舵机)
(3)GWS PICO +F /BB (6g超微舵机 | 增强型带轴承)
应该选哪款?(不考虑价格)

如果不可以,那么扭力参数最少应该是多少?

陀螺仪也请推荐一款
1、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非常轻量:只有13g
   非常小巧:20mm x 20mm x 15mm
   非常强大:双感度,带锁尾(具有与GY401同等的功能)
   非常好用:适应于微型、中型、大型电动直升机油动直升机

2、Futaba GY240锁尾陀螺仪
   30级以下直升机的最佳选择
   单感度,每秒钟执行70次操作
   重量是:25g

为什么第一款便宜呢?还是双感度的

我是菜鸟,大家多指教

网友:
舵机要用PICO STD或+F/BB或NARO都可以,4.3g那款尺寸太小,装不上。
陀螺仪买GY240吧

双感度对一般入门者是多余的

网友:
用9g的吧,3107很好

网友:
但GY240贵呀!

网友:
我出个pg-03给你,180,gws的:)

楼主:
那为什么双感度的还便宜啊?
楼上的pg-03是陀螺仪吗?和240有什么区别?

我是菜鸟~~~

网友:
是陀螺,详细资料可到看
http://www.elemodel.com/shop/Def ... px?goodsid=10001126
如果你有高级设备,这款调好了效果也不错

网友:
和gy240比一个锁尾,一个不锁尾~~

网友:
我也来报下我的:
陀螺:亚托  RCE-500
尾舵机: GWS  PICO +F/BB
螺距舵机:GWS  NARO+F HP/BB
副翼俯仰:GWS  NARO  STD

货还没到,还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用tetebee 400又便宜又要

只要是府它把"遥控器用它决定没错,本人提供免费设定支持
调不好我负责,不比401差
尽量支持国货吧